怎么编译

楼主:
高手们,请教一下.
PIC的单片机编译软件MPLAB7.5中,GOTO跳转后面的指令怎么编译啊?比如:

CHECK    ;模式1,转60S停12分,如此循环
          MOVF PORTB,W ;初值读入W
          ANDLW B'00001100' ;保留B2,B3
          SUBLW B'00001100' ;判断RB2与RB3是否为11
          BTFSS STATUS,Z ;测试与RB0与RB1相减后的值
          GOTO CHECK ;为0,相减不为0,RB0,RB1不为11
          BTFSC PORTB,2 ;检测B2是否按下
          GOTO LEFT ;没有按下,转去检测左转控制开关
          COMF PORTB,W ;取返B口的值,存入W
          ANDLW B'00001100' ;保留B2,B3
          MOVWF TEMP ;保存到TEMP
          MOVWF PORTC ;传送到C口

有没有象5.7版本那样可以加一个激励信号的命令啊.?

网友:
不会吧,高手们,烦请帮忙解答一下哟!我编译时,上面的"
BTFSC PORTB,2 ;检测B2是否按下
GOTO LEFT ;没有按下,转去检测左转控制开关
COMF PORTB,W ;取返B口的值,存入
ANDLW B'00001100' ;保留B2,B3
MOVWF TEMP ;保存到TEMP
MOVWF PORTC ;传送到C口
"
始终编译不到,如果有个激励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