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MAX232两个数据通道,7,8,9,10脚和11,12,13,14脚,在转送数据时,是不是有区别啊?我做串口通信时,用7,8,9,10脚的第二通道时,MAX232发热,串口检测不到,换了第二通道后就好了,不懂这是为什么,各位大虾指点一下呗,小生先谢谢了哦

网友:
这个片子坏了呗.....两个通道是一样的...

网友:
我以前也认为这两个通道一样的,可是还是调不出来,换了第二个它就好了,所以我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