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角传感器sca60c接单片机需要AD转换吗?

楼主:
如题~~如果需要AD 转换!!!!请高手指点一二,电路图应该怎么画!!!!非常感谢!!!!!

网友:
看DATASHEET

自己查资料

网友:
谢谢回答!!光伟达科技!

网友:
楼主问得草率,2楼回答得更草率,哈哈!我跟楼主仔细说两句吧
1 传感器接单片机用不用AD,跟你用的传感器本身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有关。
2 传感器如有数字输出,可根据其说明书和其建立IO通道即可
3 传感器如是模拟的输出,则根据模拟信号的范围,应用需要的精度,选择AD器件(当然很多单片机都集成了AD),至于怎样选AD,我就不给你细说了,不知道的话,也按2楼说的办。
4 至于你说的传感器是怎样的,按2楼说的办。
5 在上面这些完成后电路图这应该不是问题了。

网友:
dswybs 谢啦!!!
让你见笑了,因为不知道所以问的很白痴!会再来请教你的,到时不要觉得我很白!痴!

网友:
先把请教传感器的资料仔细看一下  搞懂它输出的是模拟量还是输数字量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现在很多时候都是靠自学,不过如果有人指点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