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和Led显示同时工作怎么编程啊?

楼主:
为了同时从键盘读入数据 并且要读一个显一个。还有 键盘(4*4)的行和显示的位选是公用的!哎 太难了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建议先去弄明白矩阵键盘和数码管显示的相关原理

网友:
应该不难  只要楼主在程序构架上 稍作处理即可解决 “两个任务同时工作”的情况

搜索一下坛子里 daicheng 发的状态机编程构架   一定能解决此问题

祝你好运

网友:
其实不难的,想复杂了。仔细看看两个东西的原理

网友:
不难,理解一下它的原理,数码管的字选信号,又是键盘的输入信号,因为你数码管的字选刷新速度远高于你的按键速度,所以你可以检测出来你的按键。

网友:
键盘采用扫描方式的话,在扫描到有按键按下的时候,将其送显就可以了。

网友:
片选啊,CS控制下

网友:
放在定时中断里面 一边使用动态显示LED 一边使用动态扫描按键就可以了

网友:
顶起来啊,看到一些好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