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如何将SST 89E564RD (40-c-p1 0438064-AC)变成仿真器

楼主:
买了块廉价的芯片,想自己做仿真器

里面没有启动程序
想自己DIY一个仿真器
麻烦成功的大虾发一个可以用的
   1电路图
   2软件
3监控程序
4 其他对SST 89E564RD  用的上

网友:
弱弱的说一下
  如果只是为了学习这款单片机 应该有ISP编程 直接下载hex文件的  然后串口输出信息进行调试
如果只是无意中购买了该芯片,建议可以另换其他好操作的 支持通用仿真机的片子    反正片子这个也没有花多少钱

网友:
想做编程器啊,可不是一般高手所能解决的哦。hankers说得很对,先学会用片子再想着别的吧

网友:
换个有ISP下载或者串口下载的片子吧
串口下载很方便的

网友:
在我还没有听说过8051的时候,我就在想:

    大多数人们在玩着程序员写在MCU里的代码

  大多数的程序员在玩着集成电路设计者的IC和仿真器

  很少人玩IC设计

  有多少人知道51结构

  有多少多少程序员知道51核的电路

  有多少多少IC设计者见过51核的版图

网友:
仿真机顶一下

网友:
食物链的最高级 给点资料啊

食物链的最高级  给点资料啊

网友:
下载线和仿真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