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温模拟器件AD590的疑惑

楼主:
最近我在高温度测量,以前选的是数子的DS18B20,因其精度不高,故才想用AD590.
但是问题出现了,-----
电路中的R2是将ad590输出的电流转化为电压的,但是我用1K的电阻器,在0度的水里调节,输出电流好像不为零,这只为啥?

网友:
图上不去,哎:L

网友:
273mV是正常的,更是正确的

你问:在0度的水里调节,输出电流好像不为零,这只为啥?

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呢?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你没有看过(至少没仔细阅读)AD950的资料。注意下面这段叙述:

For supply voltages between +4 V and +30 V the device acts as a high impedance, constant current regulator passing 1 微安/K. Laser trimming of the chip’s thin-film resistors is used to calibrate the device to 298.2微安  output at 298.2K (+25°C) (用微安代替了原来的额单位符号,取自原资料第一页)
这段话的意思是:
电源电压在+4 V 到 +30 V范围内,可以把它看作是转换系数(也就是转换灵敏度)为1微安/K的高阻抗恒流源。(注意其中的K)。
产品出厂微调校准
是在摄氏25度(=298.2度k)进行的,而在摄氏零度时的输出应当是273.15微安,当然就会出现270多毫伏的电压了。你试着用 y = ax + b 的曲线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用摄氏度表示:关系为:I = a*T + 273.15; a = 1 毫安/摄氏度

当然这些都是“理论值”,或者说是设计值。必须工作在推荐的测温范围内。如果你需要在0度C时输出0,就需要做进一步的电路设计,或者利用软件解决。
.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被搞晕了,下去想想明白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零度下ad590输出的是270uA,还行吧!放到50°的水里,它的电流才284不动了,电路是直接串联了一个10K的电阻,更奇怪的是如果降低那个10K的电阻,电流将上升,请问这是为啥??
           难道是器件有问题??
                    ls解答的很详细,我很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