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矩阵键盘扫描。有点难理解

楼主: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0xee,0xed,0xeb,0xe7,
                                  0xde,0xdd,0xdb,0xd7,
                                  0xbe,0xbd,0xbb,0xb7,
                                  0x7e,0x7d,0x7b,0x77,};
uchar code tab1[]={0x88,0Xbe,0Xc4,0X94,0Xb2,0X91,0X81,0Xbc,
                                   0X80,0X90,0xa0,0x83,0xc9,0x86,0xc1,0xe1};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uchar i,j;
void scan();
void display();
void main()
{
        SCON=0;
        while(1)
        {
                scan();
                display();
        }
}
void scan()
{
        uchar temp,temp1;
        P0=0xf0;
        if(P0!=0xf0)
        {
                delay(3);
                if(P0!=0xf0)
                {
                        temp1=P0;
                        P0=0x0f;
                        temp=temp1|P0;
                }
        }
        for(i=0;i<16;i++)
        {
                if(temp==tab) break;
        }
}
void display()
{
        for(j=0;j<6;j++)
        {
                SBUF=tab1;
                while(!TI);
                TI=0;
        }delay(100);
}

网友:
哪一点不理解?

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
找本单片机的键盘书看看,这种方法是采用的第二种

网友:
时钟显示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ata dis_buf[6];
sbit keym2=P2^0;
sbit keym1=P2^3;
sbit keyh1=P2^1;//shijia
sbit keyh2=P2^2;

char sec,min,hour,kk;

uchar code tab[]={0x88,0Xbe,0Xc4,0X94,0Xb2,0X91,0X81,0Xbc,0X80,0X90};//0-9编码

void delay(uint N)
{
uint i,j;
for(i=0;i for(j=0;j<112;j++);
}

void zhuanhuan()
{
dis_buf[0] = hour / 10;  // 时十位
dis_buf[1] = hour % 10;  // 时个位
dis_buf[2] = min / 10;  // 分十位
dis_buf[3] = min % 10;  // 分个位
dis_buf[4] = sec / 10;  // 秒十位
dis_buf[5] = sec % 10;  // 秒个位
}

void jiajian()
{
  if(keym1==0)//min加
  {
   delay(10);
   if(keym1==0)
   {
    EA=0;
    min++;
    delay(500);
    if(min==60)
    {
      min=0;
    }
   }
  EA=1;
  }

  if(keym2==0)//min减
  {
   delay(10);
   if(keym2==0)
   {
    EA=0;
    min--;
    delay(500);

    if(min==-1)
    {
      min=59;
    }
   }
  EA=1;
  }

if(keyh1==0)//hor加
  {
   delay(10);
   if(keyh1==0)
   {
    EA=0;
    hour++;
    delay(500);
    if(hour==24)
    {
      hour=0;
    }
   }
   EA=1;
  }

  if(keyh2==0)//hor减
  {
   delay(10);
   if(keyh2==0)
   {
    EA=0;
    hour--;
    delay(500);
    if(hour==-1)
    {
      hour=23;
    }
   }
  EA=1;
  }
}

//timer init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

//timer0/counter0 interrupt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kk++;
if(kk==20)
{
  kk=0;sec++;
  if(sec==60)
  {
   sec=0;min++;
   if(min==60)
   {
    min=0;hor++;
    if(hour==24)
    {
     hour=0;
    }
   }
  }
}
}

//the main fun
void main(void)
{
  uchar i;
  min=30;
  hour=12;
  initTimer();
  TR0 = 1;
  ET0 = 1;
  EA  = 1;
  SCON=0x00;
  while(1)
  {
   jiajian();
   zhuanhuan();
   for(i=0;i<6;i++)
        {
                SBUF=tab[dis_buf];
                while(!TI);
                TI=0;
        }
        delay(20);
  }
}

时钟显示

网友:
控制流水灯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zy=P2^1;
sbit yy=P2^2;
uchar flag,zyflag,yyflag;
uchar code tabp0[]={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ff,0xff,0xff,0xff};
uchar code tabp2[]={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f,0xbf,0xdf,0xef};
void disp();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P0=0xfe;
        while(1)
        {
                disp();
        }
}
void disp()
{
        if(zy==0)
        {
                delay(20);
                if(zy==0)
                {
                        while(!zy);
                        zyflag=1;
                        yyflag=0;
                }
        }
        if(yy==0)
        {
                delay(20);
                if(yy==0)
                {
                        while(!yy);
                        yyflag=1;
                        zyflag=0;
                }
        }
        if(zyflag==1)
        {
                if(flag==11)
                flag=-1;
                flag++;
        }
        if(yyflag==1)
        {
                if(flag==0)
                flag=12;
                flag--;
        }
                P0=tabp0[flag];
                P2=tabp2[flag];
                delay(50);
}

liujian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