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全国电子大赛要准备什么模块?

楼主:
大家好啦?请问全国电子大赛要准备什么模块?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版主,管理员说说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之前大家商量要做的模块,仅供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4783-1-5.html

还可以看看置顶帖里的内容。

网友:
首先你先确定一个方向:
如你选择了电源类的那么你要把电源类往届大赛能用的准备好,如果用到控制可以提前做万用的板子!
器件一定要全,否则在比赛期间就来不及了!四天三夜色的时间很短一定要先准备好,而且对一个方向要特别的熟悉,最好把往届的题目做一下!祝你在大赛 中取得好的成绩!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管理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