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库

楼主:
PCB的元器件封装看来大家都很需要,论坛有几个发的东西,不是软件自带挣分的就是很少的几个.
       有没有高手能弄个比较详细实用的呢!
       本人是新手,能不能把PCB设计出后跟制板厂打交道的部分说细点.

网友:
一般器件封装PROTEL里都有
特殊的自己根据器件手册画封装库

PCB设计好后交给生产厂家加工,可以直接把PCB文件提交给厂家。只要告诉厂家板厚、加工数量、阻焊层颜色(有些厂家要求加费用的)就可以了,厂家基本会按照文件要求加工
有些例如你要求过孔阻焊,有些厂家即使你文件中设置了过孔阻焊也需要特别说明的,有些厂家则不需要。

网友:
PCB文件到PCB厂后,第一道是送到制版部门,根据送达的PCB文件和其工厂的设备工艺条件,进行适当修改,并制作PCB各流程的生产工艺文件,然后制作制版相片.由于各厂设备不同,生产工艺条件也不尽相同,人员不同,其习惯也不通.譬如机械化安装孔,同一家厂,先是要求用外径和孔径相同的大焊盘表示,后来人员变了,要求画在在机械层,同时用外径和孔径相同的大焊盘表示.所以PCB设计者一定要和其制版部门沟通,了解其工艺习惯,这对新手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机会.
PCB焊接工艺不同,同一元件的PCB封装也不同,再流焊的封装绝不能用于手工焊,必须修改焊盘尺寸.
所以,要注意适合当地条件的PCB封装的积累,尽量按照当地PCB厂的工艺条件设计.

我的习惯是自备带显示(可显公英制)游标卡,谁也不能保证买回的元件一成不变,库里的PCB封装也可以说是参考,最可靠还是自己动手测量,然后再适当修改PCB封装.

这是我做维修工作的经验,做产品可能不同,批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