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LPM_RAM引脚设置问题
submars
submars

网友A(2009-07-08):
LPM_RAM引脚设置问题
分别用Cyclone系列和ACEX1K系列生成了两个LPM_RAM(如图1、2),ACEX1K中生成的RAM少了一个clken引脚,而在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中的第四步有一个设置选项“More Options”(图3中红圈处),点击后如图4所示.但是生成RAM后并没有看到有clken引脚,综合时Quartus报错说引脚不存在。
请问一下这个clken引脚应该怎样设置才行?能不能在生成后的hdl代码里直接添加?
图1:在Cyclone II下生成的RAM
图2:在ACEX1K下生成的RAM
图3:在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中的设置
图4:clken设置项
补充: 图是在Quartus II 7.2里截的,Q2 6.0里clken引脚设置的选项是灰色的,不能操作。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