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的看门狗

楼主:
问个简单的问题,我用52通过74hc14/12V继电器来控制220V市电

因为是两路市电同时控制,也就是两组继电器,当我关一路,开另一路时

为了防止两路异相短路,所以要先关掉一路再开另一路

我在关完一路以后,开另一路,很正常

但是当我将它们中间的延时加到7ms左右,程序就会自动复位

我的程序里绝对没有复位语句,电压也很稳,不存在复位电平

问了个同行,说是有可能是看门狗问题,请教一下,看门狗需要用到定时器吗?最好是不用定时器

还有就是真的是看门狗问题么,我根本没开看门狗,下面是我的延时程序

D_1s:      MOV      Delay_1,#200
D_5ms:   MOV      Delay_2,#10
D_1:        MOV      Delay_3,#230
                DJNZ      Delay_3,$
                DJNZ      Delay_2,D_1
                DJNZ      Delay_1,D_5ms
                RET

网友:
我个人认为你的板子复位可能有两种情况:
1:你测试一下复位时的电压是否正常(注:当时复位时的电压),重复一下复位的情况!
2:看一下是否是你的看门狗复位,检测reset 引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