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做串口仿真时的问题~谁能帮帮我~~~

楼主:
用到软件:proteus,SSCOM3.2,Driver XP5.1
所出的问题:
我仿真的内容是从PC发送数据到单片机,然后再从单片机把收到的数据返回。
当通过串口向单片机发送00~7f(均为16进制数)的时候,收到的返回数据除了所发送的之外,还多了一个ff~~~
如果加了延时,则只能收到ff~~
相关的材料都发到附件了~~
谁能帮帮我啊~~~
可能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大家先看看,我在线等~~~~
先谢过了~~~

网友:
串口通信也要仿真?

为什么不搭个电路看下啊,MAX232到处都有,可以TRY

网友:
波特率的设置正确不?

网友:
返回发送的时候,有可能把程序中的回车换行之类的东西也返回了。注意结尾标识。
建议采用定长发送接收,一般不会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波特率设的9600
晶振是11.0592MHZ
定时器TI初值设的0xfd
.....应该没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刚刚开始接触。。第一次用串口。。。
我笔记本上没串口。。。只能仿真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但是如果发送80~ff的时候,返回的数据就是正确的,没有后面跟的FF~~

网友:
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不要太相信proteus

网友:
还是搭个硬件比较稳妥。搞这一行,没有串口很难受。经常用的话,就买个USB转串吧。

网友:
就是啊,USB转串口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