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光电感应器电路

楼主:
请大虾们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光电三极管在有光照和无光照时右边两个npn导通情况和电压大小(非理想状态下,Uce和Ube),以及输出电压Ua的变化

多谢啦!!!

网友:
最右边三极管基极电阻有什么作用
如果说第一个三极管是作为开关,第二个三极管呢?

网友A:
没学过电路?这么简单的还拿出来问,

网友B:
你右边的应该是PNP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学过电路?这么简单的还拿出来问,

既然您那么在行,能不能解答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右边的应该是PNP管吧?

为什么啊?

网友:
2个三极管都是NPN型的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模拟电路都忘了
但是当左边的发光二极管亮了后,右边的就无法导通了
因为左边的三极管在在发光二极管工作情况下,处于饱和状态,C和e之间相当于一根线,没有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过敏二极管有光照时电阻减小,左边的三极管有偏压导通,造成右边三极管失去偏压而截止,Ua低电位。反之则反!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解释还可以接受,楼主,就是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