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设计:传送带速度测量

楼主:
要求是在传送带的2端分别放置光电传感器,中间用4个“7划数码管”(就是电子显示的那个8)显示传送带的速度
需要自行安装排布所有的电路并分析

我们已完成光电传感器的电路
问题在于如何使光电传感器的输出电压作为测量速度的开始和结束?(需自动开启自动结束)

后面的电路也还没想好
大家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
把光电过来的信号,变成触发中断的信号,加个精确定时器,配合你量一下传送带的长度,算一下就出来速度了

网友:
速度传感器可以用光电或者霍尔传感器都行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就按二楼的方案做,成本低,但毕竟皮带转一周都能更新一次速度。要是皮带停转了,要注意软件处理。要求高的话,就按三楼说的做吧。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