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C/DC电感的问题

楼主:
DC输入端的L1  33uH,能否换成150uH,电感增大一点,滤高频效果更好一点,对电池、对输入有影响吗?

网友:
我也正在做DCDC,也想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
这个电感L不是广义上的那种滤波,而是用于储存磁场能量实现升压的,如果电感量加的太大,IC-5脚吸收能量的能力有限,电感储能效果变差了。所以过大也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