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车模

楼主:
我想做个小车,可是不知道是买小车,自己把不需要的拆掉还是直接买车模,如果买车模,到哪买车模,或者是买什么样的车模 多少价位的(双驱、四轮的)知道的给我说下

网友:
有谁知道的,给我说下....

网友:
一般集成电路的店里面都有的,最好弄两种,一种直流电机的,一种步进的,都学习一下。应对不同情况

网友:
没做过小车!

网友:
要是子弹充足呢就买车模,要是将就点呢就买个遥控小车,50-100的不等但是一般就后轮驱动前轮转向,转向的是固定角度,不好控制

网友:
建议买前轮左右分别驱动的

网友:
最好是买车模,就那种无线遥控的,最主要的是看里面的机械结构的安排,要搞清楚它的驱动方式,转向方式,到时候你把你电路板安上去的时候,发现没有转向齿轮那也是个麻烦事。再就是要选好车子的尺寸,一般历年小车试题都会给一个环境让你去跑你的车子,比如跷跷板,跑道,车库等等,都会对小车的尺寸有要求,车子小了电路板不好安装,大了试验环境不允许。

网友:
呵呵,小车难选啊,好的贵,便宜的不符合要求

网友:
没有车啊 真是头疼的很啊!有谁给点意见?哪里卖后轮双驱动的车?价格合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问问这个朋友能否帮忙: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6720-1-1.html

网友:
网上就有卖的,www.61mcu.com.cn上面有各种需要的竞赛小车,挺不错的

网友:
像我们用的竞赛小车就是从那 买的,质量还行啊

网友:
如果你想买,应该尽快买,要不然就没了 ,大家都急着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