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521光耦隔离电阻大小选择的问题

楼主:
图中CON这一点是要上拉到高电平的,可是实际测试却只有0.8V。请问这是为什么?如何实现CON这一点的上拉,从而使光耦开关闭合。

网友:
设计需要计算,凭“试试”是不算数的

1、左边光耦输出的R13接几伏,应该是知道的,算出饱和时有多大电流。举例:假如R13接到12V(注意,这个条件将影响到下面所有的计算结果),光耦输出饱和压降忽略不计,算得电流 I=12V/3.3kΩ=3.6mA。

2、查看TLP521的手册,可知该器件不挑档次的话最小变换效率为50%,因此为保证光耦被驱动时饱和,右边的输入回路电流不得小于3.6mA/0.5=7.2mA。

3、查TLP521的手册,该器件发光二极管的最大正向压降是1.3V(10mA时),于是为保证能以7.2mA以上的电流驱动,R14+R17≦(3.3V-1.3V)/7.2mA=0.28kΩ。

4、考虑电源波动和电阻精度的因素,实际R14+R17电阻取值建议为200Ω以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短路R17即可!好像不应该 “上拉 ”吧??

网友:
减小R17的阻值看看。

网友:
R17换个300-400左右的电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哇 赞仙猫大侠的严谨

网友:
楼主原来的提问不是这样的吧??

你这样一改!确实忽悠了别人,,,,,,

网友:
:L 佩服!!!
仙猫大侠, 佩服你的严谨。。。
为自己的懒惰汗颜。。。。

网友:
阿萨洒洒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支持仙猫!

因为不仅给出结果,还知道了结果是怎么算出来的.

给人鱼,不如教人渔!

网友:
仙猫大侠,那个三极管,你是怎么判断工作在饱和区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我觉得说得很对,首先需要计算,然后再弄所谓的试试

网友:
佩服

佩服熊猫大神的回复,真是牛逼,佩服佩服

网友:
赞仙猫大侠的严谨 ,偶正受着问题困惑,同型号不同批次的521造成输出电流有偏差一直解决不了,看了大侠回答受到启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CON这一点是要上拉到高电平的,可是实际测试却只有0.8V。请问这是为什么?如何实现CON这一点的上拉,从而使光耦开

请问输入部分和输出部分是共地的吗???这样能起到隔离效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左边光耦输出的R13接几伏,应该是知道的,算出饱和时有多大电流。举例:假如R13接到12V(注意,这个条件 ...

第3步中的1.3V是哪儿来的哦?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3步中的1.3V是哪儿来的哦?求教!

6年前的出土文物……

都说了是查器件手册的结果。(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6年前的出土文物……

都说了是查器件手册的结果。(附图)

没想到居然回了哈哈,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6年前的出土文物……

都说了是查器件手册的结果。(附图)

TLP521输入端阻抗是多少??如果想要输入端接48V,为保证发光二极管正常工作不被烧坏,是不是在输入端串一个大电阻??光耦的导通是不是主要就看满足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正常??谢谢大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LP521输入端阻抗是多少??如果想要输入端接48V,为保证发光二极管正常工作不被烧坏,是不是在输入端串 ...

你应该查器件手册,输入端本不是个线性的电阻,而是个发光二极管,特性表说明若给该二极管灌10mA电流时,正向压降的典型值是1.15V,这样你就可以算出该串多大的电阻了。(阻值、功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查器件手册,输入端本不是个线性的电阻,而是个发光二极管,特性表说明若给该二极管灌10mA电流时, ...

谢谢大侠回复!也就是说只要确保输入端二极管灌电流在10mA左右,不管输入端电压是多少吧?输出端那边如果限流电阻太大导致电流太小有影响吗?另外,昨天我量了几个TLP521输入管脚之间阻抗都在10MΩ左右,输入端接了48V电压,就算我限流电阻不接,灌电流应该都不够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侠回复!也就是说只要确保输入端二极管灌电流在10mA左右,不管输入端电压是多少吧?输出端那边如果 ...

你的理解还停留在“输入是线性电阻”的基础上。
二极管是非线性器件,其电流根据正接、反接不同,随所加电压而异,不知你怎么测得的10Ω?

若想输入端在48V下正向流10mA,既知1.15V压降,
串电阻 (48V - 1.15V)/10mA=4.685kΩ ≈ 4.7kΩ 方为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还停留在“输入是线性电阻”的基础上。
二极管是非线性器件,其电流根据正接、反接不同,随所加 ...

额。。。用万用表测的阻抗。TLP521最小变换效率为50%,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假设48V输入端限流电阻用的4.7KΩ的,那输入端正向电流是10mA,输出端Ic应该最小是5mA,如果输出我用的是3.3V电平,那么输出端Rc应该最小用660Ω吧?Rc应该越大,三极管越容易饱和吧,没有上限吧。大概就是按照下面这个图接的,不过输入1脚那边是48V,2脚是地。1端那边我怕贴片电阻功耗不够,用的3296 10K的电位器调的4KΩ左右,R9用是10K上拉电阻,test后面还串了一个10KΩ的限流电阻。TEST用示波器看始终都是高电平。。。所以才会想到万用表测阻抗。
ps:如果真的要48V接4.7KΩ贴片电阻,那考虑到贴片电阻功耗,应该只能按照图中这样用5个0805的1K贴片电阻吧?

网友:
1. 输出端的上拉电阻取得过大会影响上升沿的速度,如不要求高速的话,这个电阻值取得大些的话可减少输入端电流,这样输入端串联电阻的功耗也可减小。

2. 如输入端电流仍按10mA算,串4.7K电阻的话,功耗 ≈ 48^2/4700 ≈ 0.5(W)。考虑长时间连续工作的话,电阻功耗建议取计算值的2~3倍,即1W~1.5W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