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USB的一点心得

楼主:
1、目标:用USB取代232。
  原因:1、提高速度,2、适应没有232的电脑笔记本,3、上档次。
2、知识点:
    1、USB协议,比起232协议难多了,需要数字通信的基础,难。
    2、USB接口器件的硬件知识和编程,硬件易懂,编程难。
    3、PC的驱动程序和编程。编驱动极难,厂商通常提供,仅特殊情况时要自己编。编程用API函数,通常有VC的例子,较难。
3、方案:
  1、买世面上出售的232<=>USB线,>100RMB。好处是不用任何学习,但速度提高不多。用的是一个USB-232的片子,软件是安装一个驱动,就会多出一个Com3来,实际上也就是USB,然后你照操作普通串口的方式去操作它就很容易了。
    2、用一个USB-232的芯片自己作,比如FTDI公司的FTDI232A。大量应用才有必要。
    3、用其他的USB芯片,那么PC端的程序一定要改动,但是速度可以做得很高。USB芯片分两类,一种内含MCU例如EZ—USB,另一种不含MCU例如PDIUSBD12。后一种的开发费用低。线路板一般需要改动,单片机的程序一般也要改。
4、我的方案:
  将d12+89C52放在一个小线路板上,用以取代MAX232。好处是可以塞进现用的机箱(^_^我的机箱大),并可以继续使用光藕隔离。原有线路板就不用改动了,单片机的程序也不用改(我把串口速率提高为128000)。 PC那里用软件调用一个DLL(周立功公司作的,速度15KB/s),仅仅四个函数,很简单的。速度(下行)达到8KB/s,够我用的。试验已经成功了,马上要去做板了。××谁想要的话告诉我,我可以顺便多作几个。你自己焊上元件就能用它当个试验板,不过体积小,用起来不一定舒服。
5、速度:
  对于USB来说8KB/S的速度是很慢的,USB1.1版速度可达900KB/s。但是对于89C52的串口来说,这已经很快了(如果是上行难度更大),如果不涉及到串口,89C52(24MHZ)的通信速度至少可达80KB/s。想再快就要用其他的MCU,比如AVR的8515。PC机那边要用API函数来作,或者干脆自己用API写一个DLL出来,这样以后使用比较方便。
6、价格:
  D12要20元,89C52要8元,两个晶振(6M、24M),几个小电阻,几个小电容,一根USB线,一块板,合计大约50元,同时少用一个MAX232和串口线可以省去几元。如果我当年把D12设计到我的大线路板上价格会更低一些,当然使用一个同MCU控制他的的代码要增加4K。D12的价格较低且开发设备费低,所以我选它,但是它的PCB封装在PROTEL里没有,要自己画。
7、隔离:
  我的方案最大的好处是隔离,因为用串口传输仅仅要两个光藕,同时小板上的器件由USB供电,两板之间完全电气隔离。
8、即插即用:
  我的设计仍要用驱动,虽然仅仅安装一次,但仍不够酷。其实可以用HID技术,来实现即插即用,速度可达64KB/S,USB键盘、USB鼠标就用的此技术。等我以后有空时,自己写一个基于HID的DLL,用起来岂不很酷。
9、难度:
  USB开发涉及的相关知识很多,所以难度较大。以我自己的D12开发为例,需要数字通信,VC++6.0编程,89c51的C编程,API,多线程,等知识。
10、工具:
(1)、一块 USB SMART 开发板
(2)、操作系统Windows 98以上
(3)、要求安装VC++ 6.0 和 DDK
(4)、89C52的编程器
(5)、Keil C或其他C编译器
11、结论:
  单纯使用USB技术不是很难,但需要广泛的知识和充足的时间,关键是要有数字通信的基础。

本帖最近评分记录:

网友:
强哥啊

我现在也正在研究这个方面,发现资料比较散但是难度比较大,希望能给予技术支持。
qq;446889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