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基础的问题,以前学的都还给老师了,唉

楼主:
请问如图中所示的积分电路,若输入方波,得到的三角波为什么初值是在画红圈的那个地方呢?不应该是0吗?
难道是刚输入方波的时候,由于运放此时工作于非线性区,导致输出是+Vom?但是按理说方波输入的初值是大于0,那么暑促也应该是-Vom吧?
谢谢了

网友:
运放是个好东西,看看讲的怎么样,先谢谢楼主了

网友:
坐标原点不要看作是初值,这是个周而复始的电路动作,时间轴在正负两个方向都无穷伸展。

网友:
这是理想状态下部分波形,去除了接通时候的不稳定因素,红圈部分此时输入为一个正的波形并不是0.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电路工作的两个阶段

电路从加电到正常工作一般都要经过一个稳定的过程,就是过渡过程。你说的不错,可是你所说的就是这个开始和过渡阶段,(这是实际系统设计中必须考虑的要素,例如CPU的加电复位要延时,待晶振稳定后才发出复位信号);而教科书是把叙述集中在稳定后的工作情况。两者并不冲突。
正像仙猫先生说的:“坐标原点不要看作是初值----加电时刻,这是个周而复始的电路动作,时间轴在正负两个方向都无穷伸展”。
你可以用仿真软件展现一下这个过程(如Protel 就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