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屏(急需)

楼主:
我现在特别需要“12864液晶屏”的详细资料的,知道的发给我增长一些与其相关的知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特别需要“12864液晶屏”的详细资料的,知道的发给我增长一些与其相关的知识,谢谢。

这个贴应该可以帮忙: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2838-1-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面是12864的C程序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char

sbit RS = P2^7;
sbit RW = P2^6;
sbit E = P2^5;
//sbit PSB = P3^1;
//sbit RES = P3^5;

#define FIRST_ADDR 5

uchar code pic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3,0x01,0x03,0x03,0x01,0x00,0x00,0x00,0x00,0x00,
...

};

//延时子程序
void nop(u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x,y;
        for(x=0;x                 for(y=100;y>0;y--);
}

//测忙
void chk_busy()
{  RS=0;
   RW=1;
   E=1;
   while((P0&0x80)==0x80);
   E=0;
}

//写数据
void lcdwd(unsigned char dispdata)
{  chk_busy();
   _nop_();
   RS=1;
   _nop_();
   RW=0;
   E=1;
   P0=dispdata;
   nop(1);
   _nop_();
   E=0;
   _nop_();
   P0=0xff;
}

//写指令代码
void lcdwc(unsigned char cmdcode)
{  chk_busy();
   _nop_();
   RS=0;
   RW=0;
   E=1;
   P0=cmdcode;
   nop(1);
   _nop_();
   E=0;
   _nop_();
   P0=0xff;
}

//初始化
void lcdreset()
{
   lcdwc(0x30);       //选择基本指令集
   lcdwc(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lcdwc(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lcdwc(0x06);       //指定在资料的读取及写入时,设定游标的移动方向及指定显示的移位
}

void hzkdis(unsigned char code *s)
{  while(*s>0)
   {  lcdwd(*s);
      s++;
      delay(5);
   }
}

//整屏显示
//当ii=0时显示上面128×32
//当ii=8时显示下面128×32
void lcdfill(unsigned char disdata)
{  unsigned char x,y,ii;
   for(ii=0;ii<9;ii+=8)
      for(y=0;y<0x20;y++)
         for(x=0;x<8;x++)
         {  lcdwc(0x36);
            lcdwc(y+0x80);        //行地址
            lcdwc(x+0x80+ii);     //列地址
            lcdwc(0x30);
            lcdwd(disdata);
           lcdwd(disdata);
         }
}

void Full_screen_pic(uchar *pic1)
{
        uchar i,j;
        for(i=0;i<8;i++)
        {
                for(j=0;j<32;j++)
                {
                        lcdwc(0x36);
                        lcdwc(0x80+j);
                        lcdwc(0x80+i);
                        lcdwc(0x30);
                        lcdwd(pic1[i*128+j]);
                        lcdwd(pic1[i*128+64+j]);
                        lcdwc(0x36);
                        lcdwc(0x80+j);
                        lcdwc(0x88+i);
                        lcdwc(0x30);
                        lcdwd(pic1[i*128+32+j]);
                        lcdwd(pic1[i*128+32+64+j]);
                }

        }
}
main()
{

    RW=0;
        lcdreset();       //初始化LCD屏
        lcdfill(0xff);
        Full_screen_pic(pic1);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