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驱动1602LCD例子(HD44780)

楼主:
ATMEGA16驱动1602LCD例子(HD44780)

16*2 LCD液晶与单片机的硬件接法:
1   VSS    接地

2   VCC    接电源,+5V

3    VO     反视度调整,接地吧

4   RS     寄存器选择,1-资料、0-指令

5    R/W   读写选择,1-读、0-写,如果LCD函数没有用到这个IO口的话就把它接地

6   E     信号使能,E由 1 -> 0 的下降沿时,LCD对RS和DATA进行取样和执行操作

7    DATA-DB0     悬空

8   DATA-DB1    悬空

9    DATA-DB2    悬空

10    DATA-DB3    悬空

11   DATA-DB4    接单片机IO口

12    DATA-DB5     接单片机IO口

13    DATA-DB6   接单片机IO口

14    DATA-DB7     接单片机IO口

// 04:lcd_init()            //LCD初始化函数
// 05:lcd_dictate(byte)     //写指令的函数
// 07:lcd_gotoxy(x,y)       //列行定位函数
// 06:lcd_putchar(byte)     //以ASCII方式显示一个字节变量
// 08:lcd_hex(byte)         //以十六进制显示一个字节变量
// 09:lcd_byte(byte)        //以十进制显示一个字节变量
// 10:lcd_putsf(地址, 个数) //显示FLASH里面的字符串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1602lcd.h>
unsigned char byte;
unsigned char flash string[]="M8V20";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1602LCD初始化函数
  lcd_dictate(1);                     //LCD清屏指令是1
  while (1)
        {
          byte++;
          lcd_gotoxy(4,0);             //光标定位到第4列第0行
          lcd_byte(byte);              //以十进制的方式显示一个字符变量
          lcd_putchar('=');            //显示 = 字符
          lcd_putchar(48);             //显示数字0 ,数字0的ASCII值是48
          lcd_putchar('x');            //显示 x 字符
          lcd_hex(byte);               //以十六进制的方式显示一个字符变量
          lcd_gotoxy(2,1);             //定位到第2列第1行
          lcd_putsf(string,5);         //显示FLASH里面的字符串
          lcd_putsf("-AVRDIY",7);      //显示FLASH里面的字符串
          delay_ms(500);
        }
}
/*下面是<1602LCD.h>文件内容
在使用LCD之前先了解一下4位数据线传输的原理
1:LCD在E由 1->0 时对RS和DB4-DB7进行取样和执行操作
2:RS=0 时表示"准备"写指令,RS=1 时表示"准备"写显示的数据
3:不管是指令数据还是显示数据,数据位都是8位,由于LCD用的是4个数据线,所以在传输时先传输数据的高4位(Msb),然后再传输数据的低4位(Lsb)
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个指令,指令是0b11001000 ( 高4位是1100,低4位是1000 )
那么就要这样:
先传输高4位  |  接着传输低4位
   E=1 ;     |    E=1 ;
   RS=0 ;    |    RS=0 ;
   DB7=1;    |    DB7=1;
   DB6=1;    |    DB6=0;
   DB5=0;    |    DB5=0;
   DB4=0;    |    DB4=0;
   E=0;      |    E=0;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写一个指令了,相反,写显示数据时就是把RS=1就可以了
对LCD的写操作只有写指令和写显示数据两种,所以,一个"写指令函数"和一个"写显示数据函数"就可以满足全部要求
*/
#ifndef _1602lcd_INCLUDED_             //如果原来没有宏定义本名字就...
#define _1602lcd_INCLUDED_             //定义一下,防止多次被头文件包含
#include                      //本例使用7线连接(也可以使用6线,但是没有读"忙"功能,不推荐)
#define RS        PORTB.0              //请修改LCD与单片机的连接IO口
#define RS_DDRn    DDRB.0
#define RW        PORTB.1
#define RW_DDRn    DDRB.1
#define E         PORTB.2
#define E_DDRn     DDRB.2
#define DB4       PORTB.4
#define DB4_DDRn   DDRB.4
#define DB5       PORTB.5
#define DB5_DDRn   DDRB.5
#define DB6       PORTB.6
#define DB6_DDRn   DDRB.6
#define DB7       PORTB.7
#define DB7_DDRn   DDRB.7
#define DB7_PINn   PINB.7
//======================================================================================
//写LCD
//datas是数据,高4位有效,rs决定datas是显示还是指令,read_lcd决定是否需要读取忙标志BF
void lcd_h(unsigned char datas,unsigned char rs,unsigned char read_lcd)
{
  RS_DDRn =1;                         //RS/RW/E设置为输出
  RW_DDRn =1;
  E_DDRn  =1;
  if(read_lcd)                        //如果需要读LCD忙标志就...
    {
      DB4_DDRn=0;                     //先把4个数据口设置为输入
      DB5_DDRn=0;
      DB6_DDRn=0;
      DB7_DDRn=0;
      RS=0;
      RW=1;                           //读BF
      E=1;
      E=1;                            //相同的操作相当于等待几个时钟周期
      E=1;
      while(DB7_PINn);                //等待,直到DB7=0
    }
  RS=rs;                              //写指令或者数据
  RW=0;                               //写
  DB4_DDRn=1;
  DB5_DDRn=1;
  DB6_DDRn=1;
  DB7_DDRn=1;
  E=1;
  if(datas&128) DB7=1; else DB7=0;
  if(datas&64)  DB6=1; else DB6=0;
  if(datas&32)  DB5=1; else DB5=0;
  if(datas&16)  DB4=1; else DB4=0;
  E=0;                                //LCD在E下降沿时对RS与DB4-DB7进行取样
}
//==================================================================================
void lcd_dictate(unsigned char data)  //写指令函数
{
  lcd_h(data,0,1);                    //输出高4位
  lcd_h(data*16,0,1);                 //输出低4位
}
//===================================================================================
void lcd_putchar(unsigned char data)  //写显示函数
{
  lcd_h(data,1,1);                    //输出高4位
  lcd_h(data*16,1,1);                 //输出低4位
}
//====================================================================================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ms(20);
  lcd_h(48,0,0); delay_ms(6);         //这3条是初始化语句
  lcd_h(48,0,0); delay_ms(5);
  lcd_h(48,0,0);
  lcd_h(32,0,1);                      //使能4位数据线
  lcd_dictate(40);                    //显示参数设定
  lcd_dictate(12);                    //显示参数设定
}

//======================================================================================
//列/行定位函数,最开头的地址是0列0行
void lcd_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列/行定位函数
{
  if(x<=19 && y<=3)                    //防止输入的数据不正确
    {
      if(y==0) lcd_dictate(x+128);     //第0行的地址是从128开始
      if(y==1) lcd_dictate(x+192);     //第1行......
      if(y==2) lcd_dictate(x+148);
      if(y==3) lcd_dictate(x+212);
    }
}
//=====================================================================================
void lcd_hex(unsigned char byte_data)                 //以十六进制的方式显示一个字符变量
{
  unsigned char temp_data;

  temp_data=byte_data>>4;                             //求高4位
  if(temp_data<10) temp_data+=48; else temp_data+=55; //转化为ASCII值
  lcd_putchar(temp_data);                             //显示

  temp_data=byte_data&15;                             //求低4位
  if(temp_data<10) temp_data+=48; else temp_data+=55; //转化为ASCII值
  lcd_putchar(temp_data);                             //显示
}
//=====================================================================================
void lcd_byte(unsigned char byte_data)                //以十进制的方式显示一个字符变量
{
  unsigned char temp_data;

  temp_data=byte_data/100;                            //求百位数
  lcd_putchar(temp_data+48);                          //转化为ASCII值再显示

  temp_data=byte_data/10%10;                          //求十位数
  lcd_putchar(temp_data+48);                          //转化为ASCII值再显示

  temp_data=byte_data%10;                             //求个位数
  lcd_putchar(temp_data+48);                          //转化为ASCII再再显示
}
//=====================================================================================
void lcd_putsf(flash unsigned char *string , unsigned char n) //显示FLASH里面的字符串
{
  unsigned char i=0;
  while(i        {
         lcd_putchar( string[ i ] ) ;                 //顺序显示字符
         i++;
       }
}
//=====================================================================================
#endif//

网友:
学习了.正好需要啊!!

网友:
正好需要,学习了!!

网友:
7线连接

#include //本例使用7线连接(也可以使用6线,但是没有读"忙"功能,不推荐)
这句怎么说你,麻烦解释下吧,而且这句话一直报错。。。。

网友:
很好,正在学习a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