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简单放大器的输出

楼主:
如图示 其中Uout2为+2.5V电压      Uin 范围为0~5V
求解放大器输出信号的波形和幅度

网友:
这个也是基本的电路了,你把你是怎样分析的和大家说一下!
大家在帮你看你是否分析正确!好好看一下运放的知识(重点是虚短和虚断)
2点与3点的电位相同那么计算应该简单吧

网友:
我是这么分析的

假设放大器输出为VOUT
这是一个迟滞比较器,Uo2电压为偏置电压+2.5V,输入范围为0~5V,所以,两个门限电压分别为

V+=2.5*100/(100+4.7)+Vout*4.7/(100+4.7)

所以两个门限电压分别是 2.387V 和2.612V

不知分析的对错,请指教

另外:这个是一个正反馈,不能用虚短和续断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这么分析的

假设放大器输出为VOUT
这是一个迟滞比较器,Uo2电压为偏置电压+2.5V,输入范围为0~5V,所以,两个门限电压分别为

V+=2.5*100/(100+4.7)+Vout*4.7/(100+4.7)

所以两个门限电压分别是 2.387V 和2.612V

不知分析的对错,请指教

另外:这个是一个正反馈,不能用虚短和续断的吧?

网友:
呵呵

楼主,请问你的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受益多多!学到了点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何2点和3点的电位要相同呢?

网友:
thanks,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先确定下LM211的2脚和3脚极性有没有画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画错,作为迟滞比较器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画错,作为迟滞比较器用的

那你楼顶上放大器一词就不成立了;

并且你知道是迟滞比较器,何来放大一说?

楼顶上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放大器的波形,显然指的是输出波形,那要看输入波形而定,没有输入波形的描述(输入0-5V不能算是波形吧!),何以知道输出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迟滞比较器也是正反馈放大器

我想知道两点
1.这个比较器的最高输出是多少,
2.比较器的输出跳变所需要的输入电压显然不一样,怎样求的这两个电压。

还望指点一下

网友D:
1、片内末级管截止+上拉为最高输出电压,接近5V。(严格算的话R8的分流会降低一点输出)
2、比脚器的两个阈值电压楼主已在板凳楼/4楼计算过了,基本是对的。(如果一定要精确算的话,输出截止时还要把上拉的4.7k因素考虑进去。)

网友B:
楼主迫切的想了解真相,那就一起研究一下!

按楼主的功力,这个问题不难得到结论。

但是我想重申的是:这就是个比较器,不是放大器。

当输入为低电压,如0V,内部输出管子截止,输出电压为{ [(5-2.5)/(4.7+100+4.7)]  * (4.7+100)}+ 2.5= 4.8926V

U2=[(4.8926-2.5)/ (100+4.7)] *4.7+2.5=2.6076V

即输入电压从低往高变化时要变到2.6076V时输出反转为低。低到接近0V,根据经验,往往管子的饱和压降为0.1V以下(书上都说0.2V到0.3V,那是指重负载情况,轻载都在0.1V以下),设0.1V。

当输入电压继续升高到5V,输出仍维持0.1V,此时

U2={[(2.5-0.1)/(4.7+100)]*100}+0.1=2.3923V

当输入降低到=2.3923V以下,输出复又变高为4.8926V

网友:
下了看看,谢谢分享哦

下了看看,谢谢分享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1、片内末级管截止+上拉为最高输出电压,接近5V。(严格算的话R8的分流会降低一点输出)
2、比脚器的两个阈值电压楼主已在板凳楼/4楼计算过了,基本是对的。(如果一定要精确算的话,输出截止时还要把上拉的4.7k因素 ...

受教,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迫切的想了解真相,那就一起研究一下!

按楼主的功力,这个问题不难得到结论。

但是我想重申的是:这就是个比较器,不是放大器。

当输入为低电压,如0V,内部输出管子截止,输出电压为{ [(5-2.5)/(4 ...

受教,谢谢了
正是我想要的答案。
小弟硕士在读,以前研究的都是数字电路,对模拟甚是陌生
最近开始写毕业设计,感觉模拟电路挺难分析的,一个小小的比较器都搞不定。。。。
还是谢谢前辈的指点

网友:
资料不错,呵呵,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