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串口通讯了

楼主:
实现上位机发送一串字符
a23783345545
下位机接到a后将后面的字符存入eeprom
在主程序里再调出保存的字符,在液晶上显示
涉及到好几个功能
大家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啊
单片机是430 f169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自己做做就可以,先弄RS232,然后弄弄485

网友:
SO EASY

要外包吗??

网友:
一个一个功能来吧,哈哈,其实很简单的。都是单片机的基本实验的。先实现串口了吧

网友:
不难。要注意:
1,接收最好用中断。
2,做个简单的协议,以判断是否接收到正确的数据。

网友:
建议你先把液晶搞定,能显示出正确内容,然后再加通信,将通信内容显示出来,便于观察。

网友: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液晶俺已经搞定了
eeprom的读写函数还有点晕
串口用中断也没问题
现在不知道怎么取字符串
其实上位机要发的不是一个字符串
一个a(用于下位机中断)+一个小数float+一个整数int+一个校验位
上位机好像只能用8位的字符型数据传送吗

网友:
eeprom的读写函数还有点晕?
你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哪里不明白大家帮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