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的哪种通信方式比较多?

楼主:
大家都来说说,平时工程上都用过哪种通信的方式?
多选投票 : ( 最多可选 10 项 ) , 共有 15 人参与投票

网友:
我是作电力系统通讯的

我认为用rs485的比较好, 如果多路还要配多串口卡--(MOXA多串口卡性能稳定)

如果是PLC那用CAN总线比较好!

网友A:
我们还会用到ASI  呵呵

网友:
有几个用过的,最多的估计还是uar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还会用到ASI  呵呵

ASI是怎么回事?有空不妨给大家介绍下:)

网友:
SPI

好,接线简单,时序也不难,而且速度高,稳定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些这些通信方式,有些还真没听过呢,用的最多的是uart

hehe, 我只能捡比较精通的几样慢慢说……

网友:
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通信标准的协议或者接口,不能叫通信方式,容易产生二义性。

网友:
I2C,SPI以及USB是最为常用的通信接口了。

网友:
ASI 异步串行接口
ASI接口的数据传输速率为270Mb/s,在进行码率调整之前,需要将ASI接口中的同步字节删除,进行串并转换,再进一步处理。SPI接口传输数据率可变,帧与帧之间必须是连续的。
ASI接口卡的主要功能是将MPEG-2的传送流数据用DVB-ASI或SPI接口以恒定码率传送出去。传送流数据可以是编码器、复用器或者别的传送流产生器产生并通过计算机的PCI总线按批传送至该传送卡。传送卡先将数据缓存,然后根据用户所要求的输出码率将数据输出。传送码率可在用户控制界面上预先设定,要求该码率与数据输入速率保持一致。可应用于图像传输系统、数据传输系统、监控系统、电视会议系统、机顶盒前端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I 异步串行接口
ASI接口的数据传输速率为270Mb/s,在进行码率调整之前,需要将ASI接口中的同步字节删除,进行串并转换,再进一步处理。SPI接口传输数据率可变,帧与帧之间必须是连续的。
ASI接口卡的主要功能是 ...

hehe. 在这儿回帖说明的话我没法给发银子啊:)
有空开个新贴聊聊这个ASI?

网友C:
关注CAN 楼主讲讲吧,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注CAN 楼主讲讲吧,嘿嘿

不急,CAN其实我不精通,只是认识一些精通这玩意的哥们……

网友:
以太网和SDH吧
别的也都接触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