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整流桥

楼主:
请教个问题:使用3只整流管和3只可控硅制作的开路式调压器整流器,为什么在高频率下(一般超过1.2K),可控硅就呈现二极管工作状态,不能关断,为什么?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查一下你的控制脉冲相位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个问题:使用3只整流管和3只可控硅制作的开路式调压器整流器,为什么在高频率下(一般超过1.2K),可控硅就呈现二极管工作状态,不能关断,为什么?请高手指教。谢谢

你应讲清问题:
是不是380V三相电源半控整流桥?
是不是高频调制可控硅触发脉冲?

楼主:
就是摩托车整流器的,发电机就是三相永磁式磁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摩托车整流器的,发电机就是三相永磁式磁电机。

那你要用高频可控硅,一般可控硅是用于50/60HZ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