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MP4的,请教下问题

楼主:
请问做MP4的工程师,你们在做电源管理时,是把充电电路和DC/DC、LDO选用一个电路,还是分开选用好,或者是主芯片中包含有充电电路?

麻烦回复一下,多谢!

网友:
一般主芯片就包含充电电路了
现在控制芯片会分两个部分
电池输入:通过DC/DC,分成几组系统所需要的电压,比如1.8V,3.1v等。
USB输入:也就就是充电模式,这里USB是5V输入,它会同个LDO 将其降为1.8V,3.1v等。
这里所说的DC/DC,LDO都是在控制芯片内部的,所以不需要外部电路设计。

网友:
这哥们的问题比较有水平!你都没说你是采用什么方案,天下的MP4电源管理都一样吗???

网友:
e,来学习一下吧,也不是很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