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求助

楼主:
开关电源求助

网友:
这是个17的CRT,险丝未断变压器烧了,不知道用什么型号替代?还有这种情况一般是何原因引起?先谢谢!

网友:
要想解决问题,必需先浪费几个铜板!

网友:
你把那拆开看一下那烧掉的保险不就清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