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语言与汇编语言混合编程问题--跪求,,

楼主:
源代码附上:

test.c文件,内容如下:
#include

extern unsigned int usqr(unsigned x);
int main()
{
int a,b;

a=82;
b=usqr(a);
printf("b is % d\n",b);
}

usqr_32.s汇编文件,内容如下(实现开平方运算)

.section .text
.globl usqr

usqr:
      SUBS   r1,r0,#1<<30
     ADDCC r1,r1,#1<<30
     MOV     r2,#3<<30
     ADC     r0,r2,#1<<31
     MOV    r3 ,#14
    MOV    r5,#-2
     MOV   r6,#30

n:
     MLA   r4,r2,r5,r6
     CMP   r1,r0.ROR r4
     SUBCS  r1,r1,r0, ROR r4
     ADC     r0,r2,r0,LSL #1
     SUBS    r3,r3,#1
     bge  n

     BIC   r0,r0,#3<<30
     MOV  pc,lr

网友:
问题所在,,

当我在linux中断中进行如下操作时,可以正确运行,生成可执行文件
#arm-linux-gcc -c -o test.o test.c
#arm-linux-gcc -c -o usqr_32.o usqr_32.s
#arm-linux-gcc -o usqr usqr.o test.o
生成usqr可执行文件,可用在mini2440开发板上运行
但当我将test.c改为test.cpp时,进行如上操作,在#arm-linux-gcc -o usqr usqr.o test.o时,显示错误,undefined reference to 'usqr(unsigned)',,
arm-linux-gcc 改为arm-linux-g++仍是同样的错误

网友:
usqr

未知,要声明为EX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