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M8使用串口中断的一些疑问。

楼主:
最近在做M8的串口通讯实验,准备2个MCU之间串口通讯,使用发送和接受中断的思想来做,请问在一个多任务系统下,如何确保通讯以及别的程序不被出错。。。。谢谢!

沟通使人辩理;
总结使人明理;

网友:
怎么没有人来说说,还是觉得这个话题太菜了?

沟通使人辩理;
总结使人明理;

网友:
串口在中断里用的话,注意收发数据的时候中断的开关,要不就注意一下其余中断的优先级。照理来说,串口的中断级别比较低,不会太影响的。

网友:
也是新手,帮补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