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下载问题

楼主:
我目前在使用altera 的cyclone EP28 ,在程序下载的过程中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使用quartusII打开programmer,点击start按钮,出现以下错误:
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
Error: Operation failed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看下JTAG线有没接对,手册里写明需要的必要的上下拉电阻有没漏掉,目标鸡是否没在Programmer启动之前上电源,……等等。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有几种可能性
一、下载线有问题,可以换一下载线试试。
二、JTAG接口错误,如果是自己做的板子,需要对一下JTAG针序是否正确。
三、FPGA有问题,可以看ASP方式行不行,来检验芯片是否是好的。

网友:

我用的是开发板啊!JTAG下载模式和ASP方式下载都不成功,下载线是好的。换一台计算机就能用。有没有可能是我电脑的并口坏了!
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
那应该就是你的并口的问题了

你说在别人的电脑上能够用,那应该就是你的并口的问题,个人觉得!

网友:
最好是看英文资料,希望那个有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