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脉冲信号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
请教各位,那位说说单片机输出脉冲信号,控制步进电机加减速。说说编程思路。

请大家踊跃讨论。

网友:
这块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首先你要看你使用的步进电机是几相几线的,然后角度多大,有时间看看资料,很简单的,控制多大角度,线距,速度都可以

网友:
有PWM输出引脚的可以直接进行设置,如果没有,那么通过定时器对引脚的高低电平进行设置就可以啊

网友:
支持楼上两位,的确是这两种思想。要不你用带控制器的呗,就是贵点。差不多最便宜的控制器150多吧,我上次用欧姆龙的500多。不过控制起来占用资源很少,可以尝试
也可以你控制多路步进电机的话,用简单的多路驱动芯片也可以哦

网友:
脉冲个数可以计算出来,控制电机加减速有没有好的思路?
还有51单片机可以控制伺服吗?

网友:
太不好了
我找了好久了,都没找到我要的东西,交流伺服驱动器电路。

网友:

学习单片机输出脉冲信号控制电

网友:
加减速不好控制啊

网友:
有就好了,正需要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买的驱动器。。但是程序写了。。电机不正常工作。。。

网友:
加减速调节一下pwm的频率就ok了吧,频率对应步数,频率高,速度就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