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容的问题

楼主:
高压-980V,使用的高压电容标称值为“103  1000V”
虽然耐压值大于实际使用值,可是是否考虑留出较大的余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的!这是设计电路的基础??

网友:
当然要留余量,小了还不行。
噪声叠加在980V上面会形成更高的电压,另外要考虑电容在接近标称耐压值时有些特性会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