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10 Codec移植的工作经验总结[bootloader级]

楼主:
1. S3C6410与WM9713的I2S,AC97,PCM相比较:
1.I2S,AC97,PCM是不同的,各是各的,三者时序不同,要双方通信,必须要是
同一种时序,要么均是I2S,要么均是AC97,要么均是PCM

2.S3C6410的I2S,AC97,PCM复用同一组Pin脚,但同一时间只能用一种类型,
要么是I2S,要么是AC97,要么是PCM

3.WM9713有两大接口,一是AC97,另一是PCM/I2S
PCM/I2S是并非指两者相同,而是WM9713芯片设计时将PCM/I2S的格式兼容,硬件设计到同一个电路中去,可选配置该电路模块为PCM或是I2S
WM9713 的AC97模块只接受对方以AC97 Timing发过来的时序,而不接受PCM|I2S的时序,类似WM9713 的I2S模块只接受对方以I2S Timing发过来的时序,而不接受PCM|AC97的时序,WM9713 的PCM模块只接受对方以PCM Timing发过来的时序,而不接受AC97|I2S的时序

4.看电路图知,WM9713的PCM/I2S的接口没接线,故WM9713的PCM|I2S没用上
而WM9713 AC97接了线接到S3C6410的复用口:PCM|I2S|AC97上
所以S3C6410的复用Pin脚组只能用AC97模式

5.WM9713 只有AC97模块能用,S3C6410只能配置成AC97,配成PCM|I2S将无法与WM9713的 AC97电路模块通信

也说明为什么OTG代码中的有关PCM发声测试程序代码中没有对WM9713 进行PCM初始化的代码

=======================================
2.有关AC97 Spec与WM9713的时钟关系:
1):24.576MHz外部晶振给WM9713供给MCLKA,[原理图]。再由WM9713于内部供给AC97 CLK:24.576MHz,此处于WM9713 Reg44h可配置

然后AC97 CLK:24.576MHz再供给BITCLK:12.288MHz,这个BITCLK再由WM9713提供给S3C6410用,6410再利用BITCLK:12.288MHz去产生SYNC:48KHz,这个48KHz的SYNC将反过来再供给WM9713芯片及6410的AC97 Controller,以使两者同步

Refer: WM9713 Spec P22
另外只要24.576MHz的外部晶振一定,供给WM9713的MCLKA,WM9713自动会将其分频至12.288MHz给BITCLK,送往6410 AC97 Controller

12.288MHz的BITCLK产生48KHz的SYNC的机理:
Refer: 6410手册35-5:
BITCLK:12.288MHz
SYNC:48KHz=12.288MHz/256bit
一个AC97帧由13个Slot组成,第1个 NO.0 Slot:16bit组成Tag Phase
第2--13个即:NO.1--12 Slot:每个Slot 20bit,组成Data Phase
Total Bits: 16bit+12*20=256bit

2)默认WM9713上电后clock 位于MCLKA, PLL Power Down WM9713 Spec P17,18

Refer: WM9713 Spec P84 BITCLK电气特性

================================================
AC97_Configuration():
AC97_Configuration()====>AC97_SelectSamplingRate()
====>AC97_SelectIntrMode()

AC97_SelectSamplingRate():可以去掉由AC97_Init()中来赋值用,用宏USE_48K,USE_32K来分别设置为
m_uSamplingFreq赋值,这里只须配成48KHz或是32KHz,其余部份的Sampling Rate可以去掉
m_uSamplingFreq后面如何用?还须深入了解

AC97_SelectIntrMode():没用到中断,可以去掉

==========================================
有关AC97端口的设置:

AC97_SetPort(),AC97_ClosePort()可以照抄,开一个,就关闭另一个,关闭的方法是将其设置为Input

==========================================
AC97_ControllerState()的状态机:
1.开机与正常工作过程:INIT,READY,ACTIVE状态
上电开机进入INIT状态,然后ACLINK-ON后,进入READY状态,当Codec Ready后或是开始数据传送或是
Normal SYNC时,就切换至ACTIVE状态进行工作,直到要么cold_reset进入IDLE状态或是POWER_DOWN进入
LP Low Power状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ACTIVE状态时,收到!ACLINK_ON信号时,进入IDLE状态

2.Low Power状态:
ACTIVE状态时,收到POWER_DOWN后,进入LP Low Power状态,然后:
2-1:收到cold_reset后,进入IDLE状态
2-2:收到WARM_RESET后,进入WARM状态

3.WARM状态:
收到cold_reset或是CODEC_WAKEUP后,均是进入IDLE状态

4.状态同步信号:
状态与PCLK同步

5.状态监测:
AC_GLBSTAT

==========================================
AC97_CodecCmd()的AC97命令格式:
1.ac_codec_cmd ac_codec_stat
Refer 6410 Spec P1153

2.注意两条命令发送间的延时为>= 1/48KHz=20.83uSec

3.读ac97 reg的方法:P1153

==========================================
cold reset && warm reset机理:
这部份与外围芯片相关:

cold reset机理:

1.AC_GLBCTRL Reg 设置过程:
1)cold reset
AC_GLBCTRL[cold reset] = 1
cold reset delay > 1usec + 162.8nsec
AC_GLBCTRL[cold reset] = 0

2)AC-LINK on
让SYNC信号送往9713 Codec

3)Transfer Data By AC-link En

2.Cold Rest Timing:
Refer WM9713 P86
6410将9713 resetb pin脚拉低:至少1usec,然后resetb pin脚拉高直到BITCLK startup: >162.8nsec

----------------------------------
warm-reset:
1)warm-reset timing:
SYNC 拉高>1.3usec + >162.4ns 直到BIT_CLK开始工作
Refer 9713 P87

2.疑点:
AC97_ColdReset()中用到了AC97_WarmReset()
一是:要不要用???
二是:用的时机不对,此时AC-LINK 尚未on,会使得warm reset中需要的SYNC无法送出???
估计是与下面向WM9713 Codec Reg 26h 发出0x00命令有关,里面有一个将9713的ac-link interface 及internal clock En的功能

先保留在cold-reset中进行warm reset的作法,再试验是否由这个9713 ac-link interface及internal clock EN来

即要使得warm-reset正常进行,6410当ac-link on,9713也当ac-link interface on且internal clock on,所以这里的warm-reset当放在后面一点,让6410先En ac-link interface on

3.与Cold-reset不同的地方:
向WM9713 codec发出了Reg 26h 0x00的命令,以Enable: All output PGAs,internal clock, ac-link interface,VREF,stereo DAC,stereo ADCS,record mux PGA,input PGAs,mixers

==========================================
AC97_CodecRegisterRW():
1.用来测试外围芯片的Codec Reg的写入延时

2.但不要用23h,因为AC97,及WM9713均无此Reg

3.借鉴PCMCodecRegWR():
对Reg 04h写入读出以测试Reg能写入否,Reg 04h:HPL/HPR ==>只作参考由4代替

4.借鉴AC97_CodecCmdManually()手工发出命令对指定的外围Codec的芯片内部的
Reg进行读写

==========================================
WM9713_InitPCMOut():

0x26 0x4F00 开internal clockk,AC-Link Interface enable[external clock off]

0x26与0x3c共同决定VREF的电路状态,以下两个共同决定 VRef Enable
0x26 0x4700 [在上面的基础上] 再加上 PR3开,VREF Enable,Input PGAs,DACs,ADCs,mixers and Output En
0x3c 0xFBFF Enable Ref

0x26与0x3c共同决定Mixer的电路状态,以下两个共同决定 Mixer En
0x26 0x4300: PR2开,Enable Input PGAs & Mixers
0x3c 0xFBF3: Enable Left/Right headphone mixer

0x26与0x3c共同决定Left/Right DAC的电路状态,以下两个共同决定DAC En
0x26 0x4100: Enable Stereo DAC PR1开
0x3c 0xFB33: Enable Left/Right DAC

0x26与0x3c共同决定PGA的电路状态,以下两个共同决定PGA En
0x26 0x0100: Enable Output PGA
0x3c 0xF9FF: Enable HPL/HPR Output PGA

设置Stereo DAC Sampling Rate
0x2A 0x1: Enable Variable Rate audio
0x2c 48KHz|32KHz:设置Stereo DAC Sample Rate

选择通道
0x12 0x8000: Mutes audio ADC Input
0x1c 0x00a0: HPL/HPR PGA Input Select:HPMIXL,HPMIXR

0x04 0x0707 :设置HPL/HPR Volume
0x04 0x0000 :设置HPL/HPR Volume ==> 0DB

0x0c 0x6808 : Left/right DAC Input Gain to all mixers: 18Bit DACL/Slot3 选入Headphone Mixer L/R,而不入Speaker Mixer与Mono Mixer及Gain设定

0x04 0x0A0A: 设置HPL/HPR Volume ZC关闭

==========================================
WM9713_CodecInitPCMIn():
1.P 25-5:
AC-Link Digital Interface Protocol:
MICInDMAMODE: ACLinkSlot6 == PCMMIC
PCMInOutDMAMODE: ACLinkSlot34 == PCM LEFT : Slot 3, PCM RIGHT: Slot 4

--------------------
0x26 0x4F00 开internal clockk,AC-Link Interface enable[external clock off]

0x26与0x3c共同决定VREF的电路状态,以下两个共同决定 VRef Enable:

0x26 0x4700 [在上面的基础上] 再加上 PR3开,VREF Enable,Input PGAs,DACs,ADCs,mixers and Output En
0x3c 0xFBFF Enable Ref

---------------------
0x26与0x3c共同决定Mixer的电路状态,以下两个共同决定 Mixer En:

0x26 0x4300: PR2开,Enable Input PGAs & Mixers

Note:
PGAs: LINEL,LINER,MIC至Mixer路径上的PGA En(真正使能在后面与0x3E联用)
Mixers:Headphone L/R的Mixer, Mono Mixer En, Speaker Mixer En

if为ACLinkSlot34==PCMInOutDMAMODE:
0x3c 0xFBC3:Left, Right ADC En + Left,Right Headphone Mixer En

可能的路径1:Mic或Line L/R -->record mux(竖放的长梯形)-->Headphone Mixer-->HPL/R

else if为ACLinkSlot6==PCMMIC
0x3c 0xFBCF: Left, Right ADC En

可能的路径2:Mic -->record mux(竖放的长梯形)-->18bit ADC
-->AC 97 Link
----------------------
0x26 0x4200: Disable all output PGA要
PR5 on: enable internal clock
PR4 on: enable AC-Link interface
PR3 on: Enable VRef, input PGAs, DACs,ADCs,mixers and outputs
PR2 on:Enable input PGAs and mixers
PR1 off: disable stereo DAC
PR0 on: Enable Stereo ADC & Record MUX PGA

----------------------
0x26与0x3E共同决定LINEL,LINER PGA Enable
0x26 0x0200: Enable all output PGAs

0x3E 0xFF9F: Enable LINEL, LINER PGA

----------------------
0x2A 0x1: Enable Variable Rate audio

0x32 48KHz|32KHz:设置Audio ADC Sample Rate

----------------------
if为ACLinkSlot34==PCMInOutDMAMODE:
0x14 0xFE12:
RECSR,RECSL: Record Mux Source Selection: LINE L/R
RECBST:0:off: ADC record path无20dB Gain Boost
R2MBST:0:off: 20dB Gain boost for record mux to mono mixer
R2M: mute left&right record mux to mono mixer
R2HVOL: 111 : record mux gain to headphone mixer paths
R2H: 11: mute left/right record mux to headphone

0X1C 0X00A0: HPL PGA input select HPL/HPR PGA Input
0X04 0X0303: HPR/HPL Volume Set: 11_1111 Max dB
0X12 0X1010: Unmute ADC and Set ADC Recoding Volume

**********************
else if为ACLinkSlot6==PCMMIC
0x5C 0x2: ADC Slot Mapping: Left(Slot 6), Right(Slot 9)

0x14 0xFE12:
RECSR,RECSL: Record Mux Source Selection: LINE L/R
RECBST:0:off: ADC record path无20dB Gain Boost
R2MBST:0:off: 20dB Gain boost for record mux to mono mixer
R2M: mute left&right record mux to mono mixer
R2HVOL: 111 : record mux gain to headphone mixer paths
R2H: 11: mute left/right record mux to headphone

0x1C 0x00A0: HPL PGA input select HPL/HPR PGA Input
0X12 0X1010: Unmute ADC and Set ADC Recoding Volume

1.MIC输入没接,均为LINE L/R IN
2.路径配置:
录音路径:
LineL/R-->record mux->无20dB->mute->mono mixer (Mute)
LineL/R-->record mux->无20dB->18bitADC-->AC 97 Link (Mute)
LineL/R-->record mux->无20dB->mute->Headphone Mixer-->这里为录音,mute了 (Mute)--录音 在这

放音的路径:
AC Link -->18bit DAC-->Headphone Mixer-->HPL/R

来源:中国Linux论坛 http://www.linuxforum.net/index.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