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放大器增益

楼主:
请问高手 知道铂热电阻温度系数,即灵敏度 ,还有V/F变换器的灵敏度 ,测温范围, 分辨率 ,且知道变换器允许输入电压值, 怎么设置放大器的增益啊,请高手指教 ,谢谢谢谢
:'(

网友:
没看太懂你想表达的意思

给你个图参考下

网友:

这个不会期待有人解答啊!大侠们快进 啊!!

网友:
二楼已经回答了。或者按楼主的说法:灵敏度与允许输入电压值之比就是应当设置的放大器增益吗。

网友:
铂热电阻

铂热电阻需要加正反馈校正,提高线性,另外增益设置=需要输入的变化器的最高电压值/温度范围*温度系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