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馆藏钟表赏析

楼主:
        故宫博物院是全世界收藏18至19世纪机械钟表最丰富的博物馆,现存一千余件钟表,以其独有的特色吸引著世界各地的观众。这些钟表包括中国钟表和欧洲钟表。中国钟表有当时清宫做钟处以及广州、苏州制造的;欧洲钟表有英国、法国、瑞士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制造的。其中英国钟表尤以造型美、变化多、数量大為著。
  这些钟表不仅报时准确、造型精美、色彩绚丽,而且融绘画、雕塑、工艺、天文、音乐、机械、科技等于一体,从中可以领略百余年前中外钟表制造的精湛技艺。

兽耳八卦铜壶滴漏,高51cm,上口径32cm,箭尺长48cm,宽2.3cm

  此滴漏形似腰鼓,壶外分别有八卦图、洛书图、海水江崖、篆刻铭文等纹饰。壶肩下方设两兽耳式提柄。壶内主体為播水壶、受水壶、箭尺,此外还有与箭尺相连的浮舟、滴漏管、灵气管、虹吸管、长柄活塞、唧筒、寒暑盒等部件。
  滴漏是古代利用滴水来计量时间的一种仪器,因壶内附有计时刻的箭尺,故又名漏刻、刻漏、漏毫。利用滴漏受水壶内水位变化而影响浮舟的位置高低,并直接带动著箭尺的升降,当箭尺上升时,人们便在时刻线上得到准确的计时。
  兽耳八卦铜壶滴漏制作采用了西方传入的有关唧筒原理,利用活塞抽水的功能,将受水壶内的水重新抽到播水壶中,使壶中的水循环往复使用,进而将传统的多级漏壶,改变成只用两只壶并融為一体。同时箭尺上镌刻96时刻法,取代了中国传统的一日百刻,使计时更趋于精确。因此,这件铜壶滴漏具有近代半机械性能,也是清宫制作漏刻的一次革新。

紫檀嵌珐琅重檐楼阁更钟,面宽70cm,高150cm,厚70cm

  钟体為紫檀木制,重檐楼阁式样,须弥式台座。楼阁之雀替、栏板、柱头等处镶嵌珐琅和玉石。楼阁下正面為两针钟盘,嵌于雕莲花的铜镀金面板上,面板上有“乾隆年制”款。钟盘中心嵌珐琅,上方有二小盘,左為定更盘,右為节气盘,是专為夜间打更使用的。此钟共有5组动力源发条,分别带动走时、打时、打刻、发更、打更5套齿轮传动联动系统。白日走时、报刻、报时,夜间打更,打更前先调好节气盘与定更盘。由于一年之中不同的节气使起更时间、更间长短各不相同,因此需要通过定更盘和节气盘起调节作用。每夜起更和亮更都敲108响,亮更结束后,通过人工使打更的滚轮恢复至原处,以便次晚照常打更。更钟通过精确的机械结构将中国传统的夜间计时方法应用在钟表上,这是清宫造钟处的创造。此钟為清宫造钟处的代表作品。

网友:
彩漆嵌铜活鼓字盘钟,清乾隆,通高63cm,面宽37cm,厚16cm

  木质钟壳,上髹黑漆,漆地上彩绘卷草纹。钟边框、边角处包镶铜镀金神像及卷草纹。钟体正面下方左右两女神各举一手托举钟盘,两女神之间有一小天使。钟盘中央錾刻铜镀金卷草纹,周边镶白地蓝数字珐琅盘一周,较一般钟表上的数字盘鼓且大。钟盘上半部开光处有“乾隆年制”四字款,下半部有两个弦孔。此钟有走时、报时两套系统。钟体下承4个铜镀金杯形足。
  从此钟的造型及所嵌铜装饰可以判断其為清宫造办处做钟处用欧洲钟的外壳添配钟盘、钟的构件后组装而成。改造钟表是乾隆时期做钟处的主要任务之一,造办处活计档中常见乾隆帝授意给钟壳添配钟穰的谕旨。此钟除添配钟盘、钟穰外,还在原钟壳的黑漆上加绘了彩色卷草纹。

木楼式时刻更钟,清乾隆,通高100cm,面宽51cm,厚41cm

  钟的造型為中国传统楼阁式,通体紫檀木雕西蕃莲花,须弥座。钟正面黄色珐琅钟盘,布局和装饰风格是典型的乾隆御制更钟式样,中上方有“乾隆年制”四字款,下方有5个启动弦孔,其作用从左至右依次為:走时、报时、报刻、打更、发更。钟左、右两侧饰镂空铜镀金花板,上雕“五福捧寿”吉祥图案,间以流云。钟顶平台上端立四柱方形亭子,亭下倒扣铜钟,钟旁附木锤,木锤与钟穰内打更系统相连。此钟白天走时、报时、报刻,夜间打更。报时、报刻时敲钟穰内钟碗,打更时敲亭下铜钟,报更声洪亮,可传至很远。
  此钟為乾隆御制钟代表作之一,从中可见此类钟之共性:以色彩深沉的木钟体显示其肃穆,以高大宽厚的形体显示其端庄。由于有不少西洋钟表师在做钟处供职,御制钟的机械性能也是相当精确的。

网友:
黑漆描金花木楼更钟,清乾隆,通高79cm,面宽49cm,厚49cm

  钟造型仿传统庙宇建筑,钟壳通体在黑漆地上以金漆绘梅、竹、菊等纹饰。开启楼阁门可见钟盘。钟盘具有明显的乾隆御制更钟的特点,中圈施黄色珐琅地彩绘花草,用来启动走时、报时、报刻、发更、打更系统的5个弦孔排列在中圈的下半部,中圈的上半部有描蓝边白珐琅开光,其内有蓝色楷书“乾隆年制”四字款。表示时间的罗马数字写在白色珐琅时刻环上。时刻环外的剩余空间是与中心图案一致的黄珐琅。这样几种颜色相间的表盘比单色珐琅表盘工艺复杂,观赏效果更佳,这也正是御制钟与其它产地钟表的区别之一。

黑漆彩绘楼阁群仙祝寿钟,高185cm,面宽102cm,侧宽70cm

  此钟造型為木胎黑漆彩绘二层楼阁。一层正中為双针时钟,写有“乾隆年制”的钟盘上饰以造办处特有的黄色珐琅。钟盘上的5个上弦孔分别控制5种功能:走时、报时、报刻、开关门、打乐。钟盘的左右两侧為变动的布景箱,左边景箱的表演主题是“海屋添筹”,右边景箱的表演主题為“群仙祝寿”。二层為3间房屋,内各有一报时人。每逢3、6、9、12时,房门开启,3人手执钟碗缓步出门,站定后,左边的人敲钟碗发出“叮”声,右边的人敲钟碗发出“当”声,“叮当”声响一次报一刻钟,响两次报两刻,依次类推,报完四刻后,中间的人敲钟碗报时。报时刻完毕,乐曲声起,景箱内的活动装置开始运作。左景箱内重峦叠障间有仙鹤傲立,架著祥云的仙人缓缓升腾,云海中一座琼楼陡然浮起。右景箱内扶杖的寿星正依次接受八仙敬献的宝物。乐止,报时刻人退回门内,楼门关闭,景箱内各活动装置复位。
  此钟共有7套机械系统,分别控制走时、报时、景箱内的活动装置等,具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准。乾隆年间,造办处做钟处荟集了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西洋钟表匠和机械师,此钟即可体现他们的水平。造办处活计档记录了这件钟的制作时间和过程,从乾隆八年十二月接旨著手设计到十四年正月完工,历时五年多。

网友:
镀金嵌料石迎手钟,高31cm,底见方36cm,钟径8.5cm

  这是一件迎手和钟表合二為一的作品。迎手為铜镀金委角墩式,外壳以錾、镂等手法雕刻出极為细密繁缛的连续几何纹和花卉,顶部為用番莲花仿宋锦包裹的软盖,正面安一圆形钟,钟由表盘上的弦孔上弦。迎手钟之机械装置由发条、塔轮、链条、机轴擒纵器、游丝摆轮等组成,音乐装置亦以盒装发条、塔轮、链条為动力源,带动齿轮传动系统。音乐装置的发声由一充气袋及与之相连的一排金属哨完成。当齿轮转动时,气袋的一端充气,气流从另一端衝激哨子发出不同的音响。此钟特别之处是启动音乐装置的方式,用肘部压迫顶部的软盖,盖下的金属接触杆即触及开关,随之响起乐声。

铜镀金空中仙阁祝寿钟,高103cm,长35cm,宽35cm

  此钟骨架為铜镀金,各面镶蓝色錾胎珐琅,珐琅上饰缠枝牡丹纹,并在许多部位镶嵌红、白玻璃。
  钟的结构分三部分。底座方形,卷叶形足,正面居中為钟盘,钟盘左右开光处及底座两侧均為水法。底座上部平铺水法并雕有翻卷的“浪花”,营造出“海洋”之象,中间一金龙巨首仰起,口中喷出水法,支撑起上部具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重檐楼阁。楼阁有三面垂帘拱门,中门内有寿星,两侧门内為八仙。
  机械启动时,每逢整点,乐声响起,各部分水法均匀转动,上部楼阁各拱门垂帘卷起,中门寿星走出,两侧门内八仙列队而过,形成喜庆、热闹的祝寿场面,使此件钟表更具观赏性。

网友:
铜镀金珐琅三人献寿钟,清乾隆,通高100cm,面宽40cm,厚32cm

  此钟為铜镀金广珐琅仿欧洲建筑造型,通体饰西洋卷草花纹,嵌红、绿色料石。整个钟体由4只山羊驮起。钟共分3层:上层為圆形三针时钟,钟顶端高足杯中插一束菠萝花,承托钟的支架间有水法。中层方形阁前挂卷帘,帘卷起后可见内部左右各有一串钟碗,每个钟碗的音阶高低不同,敲钟人手持钟锤坐于中间,按时敲击奏乐。下层珐琅架座四面舞台内布置景观,一周共有12个可旋转的牙雕献宝人,两侧舞台景观中装有水法。正面舞台景观中设3人,一人手持“万寿无疆”字联,身前有3只山羊,寓意 “三阳开泰”,羊口能张合,尾可摆动,左右各一人手端桃盘。
  此钟制作精细,工艺复杂,活动装置较多。从底层背面上弦启动后,中层阁前帘卷起,敲钟人敲击钟碗奏曲,在乐曲的伴奏下,底座内景中的持联人打开字联,捧桃人向前躬身作献桃状,各层水法、菠萝花及献宝人均转动,呈现出一派喜庆热闹的景象。

铜镀金转柱太平有象钟,高85cm,长33cm,宽40cm

  此钟為四层钟楼式,嵌金、银花的蓝色珐琅钟面光亮鲜艳。白色表盘镶嵌在第三层正中,有金色的时针和分针,在金、银花的蓝色珐琅衬托下醒目而华贵。
  此钟的机械部分為两个各自独立的系统:一个是计时系统,另一个是表演系统,分别由两个上弦孔控制。表演系统机械装置在第一层。启动后,伴随著优美的乐声,钟楼第一层上的玻璃转花和左右两侧玻璃框内的人和水法、第二层正面的三朵转花、第三、四层的立柱以及每层四角花瓶中的转花都运转起来,第四层正面门中的银象鼻子上下翻卷,象尾来回摆动。音乐一止,所有表演动作停止。象,寓意“万象更新”,属吉祥之物。
  此钟造型优美,色彩艳丽,机械设计精巧,是乾隆时期我国广州所造钟表的一件代表作品。

网友:
铜镀金珐琅楼转花倒球钟,清乾隆,通高104cm,面宽39cm,厚31cm

  钟通体铜镀金并饰蓝地金花广珐琅。钟分3层,底层正面内置场景,场景中有3个牙雕小人,中间一人执杖,两端各跪一人持瓶倾倒,两瓶口间铺有弯曲的轨道,背景為转动水法和建筑画。中层正面是彩绘欧洲田园风光的丝织帘子,两侧面镶绘人物故事珐琅板,四角设菠萝转花。上层四角设可转动的料石花束,中央立3针圆形时钟,时钟外侧一周饰铜镀金花叶,顶部亦设可转动的菠萝花束一盆。
  此钟的音乐和活动玩意装置安装在底层内。机械启动后,伴随乐声,底层场景中间的持杖人头左右摇摆,似在欣赏表演,有铜球由左边瓶口倒出,沿轨道滚进右边瓶内落入钟穰内。钟穰中装有带套筒的麻花轴,转动的麻花轴把球又搅入左瓶中,由瓶口倒出,周而复始。中层帘子穿在一横杆上,横杆的两端有齿轮与传动系统相连。启动后,杆两端齿轮被拨动,带动帘子渐渐卷起,帘内场景中的转盘上有马驮瓶、象驮塔等献宝人物及翻单杠的杂技表演者,一定时间后,帘又下落,曲终,帘恢复原位。启动时钟体每层四角的珐琅柱、角花、顶花等也随之转动。
  此钟工艺精湛,尤其是对活动机械装置部分的制作要求很高。

铜镀金嵌珐琅葫芦顶渔樵耕读钟,通高87cm,面宽46cm,厚38cm

  此钟以4只铜镀金山羊為足,钟体共分3层。底层正面内置场景,以山石树木為背景,布置了渔、樵、耕、读四类人物,左右两侧有象征河流的水法,鸭子在其中怡然自得。中层正面是2针时钟,表盘周围放射性光环上饰彩色料石。上层為一铜镀金嵌蓝珐琅葫芦,葫芦下腹部红料石框内有两扇活动门,门上书“大吉”二字,门内有一组转动人物。葫芦上腹饰6种不同字体的金色“寿”字及八宝纹饰。
  此钟音乐、活动机械装置在底层,计时装置在中层,可以分别启动。活动装置启动后,伴随音乐,底层两侧水法转动似流水,鸭子循环游动。正面渔翁上下挥动渔杆,樵夫肩扛柴,农夫手扶犁在洞口出入,亭中仕人挥扇。同时,葫芦瓶腹的“大吉”门自开,里边人物转动。
  此钟以发条、塔轮和链条為动力源,充分利用机械联动原理使各种活动玩意装置协调运作,说明广州钟的制作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网友:
铜镀金珐琅瓶变字转花开花钟,清乾隆,通高83cm,面宽30cm,厚22cm

  钟分3层。底层乐箱正面中央有2针钟,钟盘左右两侧各设一朵料石转花。二层箱体正面是四字横幅,字可变换4种,分别為“福与天齐”、“喜报长春”、“福禄万年”、“太平共乐”,平台四角各设一瓶转花。上层是蓝珐琅双兽耳瓶,瓶体饰金色八宝图案和卷草纹,瓶腹部中央圆形窗口内有料石转花,其花瓣形状、颜色均可变换,有红、绿、黄、蓝4种颜色。瓶中插一花树,顶端红色大花的花瓣能开合,花心落一蝴蝶。
  机械开启后,在音乐伴奏下,底层正面钟表两侧的料石花旋转,二层四字横幅变换,上层瓶体腹部转花变换形状和颜色,顶端大花花瓣开合有致。
  此钟对料石花的处理手法多样,或转动,或开合,更有可变换形状、颜色者。顶层瓶腹部料石花的花瓣上都装有小轮,又以伞轮来推动小轮,并设闸控制,以变换形状及颜色。顶端大花下有牵引杆与机芯相连,由机械控制牵引杆的张弛,使花瓣开合。此钟的机械技术和造型风格体现了广州钟表的整体水平。

铜镀金福禄寿三星钟,清乾隆,通高89cm,面宽41cm,厚33cm

  钟整体铜镀金。共分3层。底层四面开光,内绘山水画,以水法象征河流,八仙在四面依次出现。八仙是以金属片绞出形状后再以油漆彩绘。中层是寓意祥瑞的景观。牙雕福、寿、禄三星并立,手各持一笏,分别书“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万寿无疆”。福星、禄星身旁有蝙蝠、鹿。三星身后立一瑞兽,背驮两面表,表口圈镶嵌红黄二色料石。瑞兽身后植松树、桃树各两株。松树枝间立仙鹤、蝙蝠,两树上各虬盘行龙一条,口衔水法作吐水状。顶层是容镜,镜背面彩绘西洋少女牧羊图。
  此钟共有计时、音乐、活动玩意3套动力装置系统,其中活动玩意控制装置和音乐装置安设在底层内。弦满开动后,在乐曲伴奏下底层水法转动,八仙环绕底座景观循环游走,中层福禄寿三星徐徐展开手中笏板,树上龙吐水。曲终,各种活动玩意也随之停止。
  此钟以装饰性為主,计时功能居次,这正是乾隆时期钟表的一大特色,广州钟表也不例外。

网友:
[localimg=239,300]1[/localimg]

铜镀金龙喷球五子夺莲钟,清乾隆,通高99cm,面宽45cm,厚35cm

  钟共分三层,通体铜镀金錾刻精细纹饰。底层正面中央是寓意“多子”的吉祥图案“五子夺莲”,一童子手握莲蓬立于荷花缸中,其身旁4个童子作夺莲状。图两侧有可变换两次的四字对联,分别為“雨顺风调,国泰民安”、“八方向化,九土来王”。钟中层為两扇红漆门的建筑,门上端用铜活做出券门形状,左右两侧錾刻西洋风格的柱子,在机械联动作用下门可自动开启。门内有盘龙一条,扬头张口,龙头被罩在一喇叭形玻璃罩中,罩里有一红色小球。活动玩意装置上弦后,机芯中的一个气囊渐渐衝入空气,气囊另一端有排气孔与龙嘴相通,从龙嘴中释放出的气体衝击小红球,使之飘浮。由于气囊放出的气体强弱不恒定,所以小球忽上忽下,但总有足够强的气体使小球维持著飘浮状态,直到弦松弛,气体不再补充,球也随之跌落。连接钟底层和中层的是一个平台,平台四周有彩色伞状料石花,正面有3朵铜镶彩色料石转花。顶层是双鹿驮3针时钟,钟顶插伞状彩色料石花。
  在底层背面上弦后,乐起,对联转换,转花及所有的伞状花旋转,两扇红门自开,盘龙表演喷球。
  此钟机械装置复杂,特别是龙吐球部分的设计尤為精巧,是广钟中的珍品。

[localimg=217,300]2[/localimg]

铜镀金写字人钟,高231cm,底座77×77cm

  钟型為铜镀金四层楼阁。顶层圆形亭内,有两人手举一圆筒作舞蹈状,启动后,二人旋身拉开距离,圆筒展為横幅,上书“万寿无疆”四字。第二层是钟的计时部分。第三层有一敲钟人,每逢报完3、6、9、12时后便打钟碗奏乐。底层是写字机械人,是此钟最精彩、新异,结构最繁复的部分,它与计时部分机械不相连,是一套独立的机械设置,只需上弦开动即可演示。控制写字部分的主要机械部件是三个圆盘,盘的边缘有凹、凸槽,长短距离不一,这些盘是按照每个笔划、笔锋而特制的。上下两盘分别控制字的横、竖笔划,中盘控制笔的上下移动动作。写字机械人為欧洲绅士貌,单腿跪地,一手扶案,一手握毛笔,开动前需将毛笔蘸好墨汁,再启开关,写字人便在面前的纸上写下“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汉字,字迹工整有神。写字的同时,机械人的头随之摆动。
  这件精美的大型钟是英国伦敦的威廉森(Williamson)专為清宫制作的。

网友:
铜镀金龙喷球五子夺莲钟,清乾隆,通高99cm,面宽45cm,厚35cm

  钟共分三层,通体铜镀金錾刻精细纹饰。底层正面中央是寓意“多子”的吉祥图案“五子夺莲”,一童子手握莲蓬立于荷花缸中,其身旁4个童子作夺莲状。图两侧有可变换两次的四字对联,分别為“雨顺风调,国泰民安”、“八方向化,九土来王”。钟中层為两扇红漆门的建筑,门上端用铜活做出券门形状,左右两侧錾刻西洋风格的柱子,在机械联动作用下门可自动开启。门内有盘龙一条,扬头张口,龙头被罩在一喇叭形玻璃罩中,罩里有一红色小球。活动玩意装置上弦后,机芯中的一个气囊渐渐衝入空气,气囊另一端有排气孔与龙嘴相通,从龙嘴中释放出的气体衝击小红球,使之飘浮。由于气囊放出的气体强弱不恒定,所以小球忽上忽下,但总有足够强的气体使小球维持著飘浮状态,直到弦松弛,气体不再补充,球也随之跌落。连接钟底层和中层的是一个平台,平台四周有彩色伞状料石花,正面有3朵铜镶彩色料石转花。顶层是双鹿驮3针时钟,钟顶插伞状彩色料石花。
  在底层背面上弦后,乐起,对联转换,转花及所有的伞状花旋转,两扇红门自开,盘龙表演喷球。
  此钟机械装置复杂,特别是龙吐球部分的设计尤為精巧,是广钟中的珍品。

铜镀金写字人钟,高231cm,底座77×77cm

  钟型為铜镀金四层楼阁。顶层圆形亭内,有两人手举一圆筒作舞蹈状,启动后,二人旋身拉开距离,圆筒展為横幅,上书“万寿无疆”四字。第二层是钟的计时部分。第三层有一敲钟人,每逢报完3、6、9、12时后便打钟碗奏乐。底层是写字机械人,是此钟最精彩、新异,结构最繁复的部分,它与计时部分机械不相连,是一套独立的机械设置,只需上弦开动即可演示。控制写字部分的主要机械部件是三个圆盘,盘的边缘有凹、凸槽,长短距离不一,这些盘是按照每个笔划、笔锋而特制的。上下两盘分别控制字的横、竖笔划,中盘控制笔的上下移动动作。写字机械人為欧洲绅士貌,单腿跪地,一手扶案,一手握毛笔,开动前需将毛笔蘸好墨汁,再启开关,写字人便在面前的纸上写下“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汉字,字迹工整有神。写字的同时,机械人的头随之摆动。
  这件精美的大型钟是英国伦敦的威廉森(Williamson)专為清宫制作的。

网友:
不错!不错!!大开眼界!!哈哈哈哈哈!!!

网友:
和电子没有关系

和电子没有关系,必须顶

网友:
喜欢第一个,简单,可以当花瓶使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