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二极管

楼主:
请问一哈,开关二极管我用稳压二极管代替有什么影响没有啊。。?

网友:
之前在萨科微采购过一款开关二极管,价格偏高,性价比很低,规格书还是有问题的,后面修改过才对,整得我们测试错误了很多次,导致工期延误了,反正整个合作下来有很多不愉快的东西,希望改进吧,最近也在联系扬杰和MDD,多家供应商对比,有个备选。

网友:
不能代换

原理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