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六、模数转换

楼主:
实验六、模数转换
一、实验目的
1、掌握模数转换芯片TLC5620的接口技术。
2、掌握模数转换芯片TLC5620的编程方法。

二、实验内容
编写程序实现下列要求:
1 通过SW输入8位数值,由TLC5620变为模拟电压输出,记录数值与对应的对应关系。
2 利用TLC5620输出一个从0V开始逐渐升至5V再降至0V,周期为1秒的三角波。

三、实验线路
将TLC5620的信号线接到相应的端口,在OutA、OutB、OutC、OutD、输出0-5V电压接万用表。
D/A芯片TLC5620
LDAC
接GND;
LOAD
接P3^0;
装载

CLK
接P3^1;
时钟

DAT
接P3^2;
数据

Vref
接+5V;
参考

四、实验预习

、学习模数转换的原理与编程
2、提前编写程序,写出预习报告。

五、实验报告
1、总结出实验的详细步骤。
2、写出调试正确的程序及框图。

;++++++++++++++++++++++++++++++++++++++++++++++++++++++++

SCL
BIT
P3.0

SDA

BIT
P3.1

LOAD
BIT
P3.2

DAC
DATA
30H

NUM
DATA
31H

ORG
0000H

MAIN:
MOV
SP,#60H

CLR
SCL

CLR
SDA

SETB
LOAD

WAIT:
MOV
P1,#0FFH

MOV
A,P1

MOV
DAC,A

MOV
NUM,#0

LCALL
DAC5620

SJMP
WAIT

DAC5620:
MOV
A,R1

CLR
SCL

MOV
A,NUM

LCALL
SENDAD

MOV
A,R2

CLR
SCL

MOV
A,DAC

LCALL
SENDDB

CLR
LOAD

SETB
LOAD

RET

SENDDB: MOV
R7,#8

LPDB:
SETB
SCL

RLC
A

MOV
SDA,C

CLR
SCL

DJNZ
R7,LPDB

RET

SENDAD:
MOV
R7,#3

SETB
C

RLC
A

LPAD:
SETB
SCL

RLC
A

MOV
C,ACC.3

MOV
SDA,C

CLR
SCL

DJNZ
R7,LPAD

RET

END

网友:

一、实验目的

1、掌握模数转换芯片TLC5620的接口技术。

2、掌握模数转换芯片TLC5620的编程方法。

二、实验内容

编写程序实现下列要求:

1、 通过SW输入8位数值,由TLC5620变为模拟电压输出,记录数值与对应的对应关系。

2、 利用TLC5620输出一个从0V开始逐渐升至5V再降至0V,周期为1秒的三角波。

三、实验线路

将TLC5620的信号线接到相应的端口,在OutA、OutB、OutC、OutD、输出0-5V电压接万用表。

D/A芯片TLC5620

LDAC    接GND;

LOAD    接P3^0;  装载

CLK     接P3^1;  时钟

DAT     接P3^2;  数据

Vref    接+5V;  参考

四、实验预习

    1、学习模数转换的原理与编程

2、提前编写程序,写出预习报告。

五、实验报告

1、总结出实验的详细步骤。

2、写出调试正确的程序及框图。

;++++++++++++++++++++++++++++++++++++++++++++++++++++++++

          SCL    BIT    P3.0

           SDA    BIT    P3.1

           LOAD   BIT    P3.2

                   DAC    DATA   30H

                   NUM   DATA   31H

                   ORG   0000H

MAIN:      MOV  SP,#60H

                   CLR   SCL

                   CLR   SDA

           SETB   LOAD

WAIT:        MOV   P1,#0FFH

                   MOV   A,P1

                   MOV   DAC,A

                   MOV   NUM,#0

                   LCALL  DAC5620

                   SJMP   WAIT

DAC5620: MOV   A,R1

         CLR    SCL

                   MOV   A,NUM

                   LCALL  SENDAD

                   MOV   A,R2

                   CLR    SCL

                   MOV   A,DAC

                   LCALL  SENDDB

                   CLR    LOAD

                   SETB   LOAD

         RET

SENDDB: MOV    R7,#8

LPDB:       SETB   SCL

                   RLC    A

                   MOV   SDA,C

                   CLR    SCL

                   DJNZ   R7,LPDB

                   RET

SENDAD: MOV  R7,#3

                   SETB  C

                   RLC   A

LPAD:       SETB  SCL

                   RLC   A

                   MOV  C,ACC.3

                   MOV  SDA,C

                   CLR   SCL

                   DJNZ  R7,LPAD

                   RET

            END
实验六、模数转换

一、实验目的

1、掌握模数转换芯片TLC5620的接口技术。

2、掌握模数转换芯片TLC5620的编程方法。

二、实验内容

编写程序实现下列要求:

1、 通过SW输入8位数值,由TLC5620变为模拟电压输出,记录数值与对应的对应关系。

2、 利用TLC5620输出一个从0V开始逐渐升至5V再降至0V,周期为1秒的三角波。

三、实验线路

将TLC5620的信号线接到相应的端口,在OutA、OutB、OutC、OutD、输出0-5V电压接万用表。

D/A芯片TLC5620

LDAC    接GND;

LOAD    接P3^0;  装载

CLK     接P3^1;  时钟

DAT     接P3^2;  数据

Vref    接+5V;  参考

四、实验预习

    1、学习模数转换的原理与编程

2、提前编写程序,写出预习报告。

五、实验报告

1、总结出实验的详细步骤。

2、写出调试正确的程序及框图。

;++++++++++++++++++++++++++++++++++++++++++++++++++++++++

          SCL    BIT    P3.0

           SDA    BIT    P3.1

           LOAD   BIT    P3.2

                   DAC    DATA   30H

                   NUM   DATA   31H

                   ORG   0000H

MAIN:      MOV  SP,#60H

                   CLR   SCL

                   CLR   SDA

           SETB   LOAD

WAIT:        MOV   P1,#0FFH

                   MOV   A,P1

                   MOV   DAC,A

                   MOV   NUM,#0

                   LCALL  DAC5620

                   SJMP   WAIT

DAC5620: MOV   A,R1

         CLR    SCL

                   MOV   A,NUM

                   LCALL  SENDAD

                   MOV   A,R2

                   CLR    SCL

                   MOV   A,DAC

                   LCALL  SENDDB

                   CLR    LOAD

                   SETB   LOAD

         RET

SENDDB: MOV    R7,#8

LPDB:       SETB   SCL

                   RLC    A

                   MOV   SDA,C

                   CLR    SCL

                   DJNZ   R7,LPDB

                   RET

SENDAD: MOV  R7,#3

                   SETB  C

                   RLC   A

LPAD:       SETB  SCL

                   RLC   A

                   MOV  C,ACC.3

                   MOV  SDA,C

                   CLR   SCL

                   DJNZ  R7,LPAD

                   RET

            END
实验六、模数转换

一、实验目的

1、掌握模数转换芯片TLC5620的接口技术。

2、掌握模数转换芯片TLC5620的编程方法。

二、实验内容

编写程序实现下列要求:

1、 通过SW输入8位数值,由TLC5620变为模拟电压输出,记录数值与对应的对应关系。

2、 利用TLC5620输出一个从0V开始逐渐升至5V再降至0V,周期为1秒的三角波。

三、实验线路

将TLC5620的信号线接到相应的端口,在OutA、OutB、OutC、OutD、输出0-5V电压接万用表。

D/A芯片TLC5620

LDAC    接GND;

LOAD    接P3^0;  装载

CLK     接P3^1;  时钟

DAT     接P3^2;  数据

Vref    接+5V;  参考

四、实验预习

    1、学习模数转换的原理与编程

2、提前编写程序,写出预习报告。

五、实验报告

1、总结出实验的详细步骤。

2、写出调试正确的程序及框图。

;++++++++++++++++++++++++++++++++++++++++++++++++++++++++

          SCL    BIT    P3.0

           SDA    BIT    P3.1

           LOAD   BIT    P3.2

                   DAC    DATA   30H

                   NUM   DATA   31H

                   ORG   0000H

MAIN:      MOV  SP,#60H

                   CLR   SCL

                   CLR   SDA

           SETB   LOAD

WAIT:        MOV   P1,#0FFH

                   MOV   A,P1

                   MOV   DAC,A

                   MOV   NUM,#0

                   LCALL  DAC5620

                   SJMP   WAIT

DAC5620: MOV   A,R1

         CLR    SCL

                   MOV   A,NUM

                   LCALL  SENDAD

                   MOV   A,R2

                   CLR    SCL

                   MOV   A,DAC

                   LCALL  SENDDB

                   CLR    LOAD

                   SETB   LOAD

         RET

SENDDB: MOV    R7,#8

LPDB:       SETB   SCL

                   RLC    A

                   MOV   SDA,C

                   CLR    SCL

                   DJNZ   R7,LPDB

                   RET

SENDAD: MOV  R7,#3

                   SETB  C

                   RLC   A

LPAD:       SETB  SCL

                   RLC   A

                   MOV  C,ACC.3

                   MOV  SDA,C

                   CLR   SCL

                   DJNZ  R7,LPAD

                   RET

            END

网友:
高人

有没有c语言的编程,汇编看不懂!

网友:
高 手

汇编,看不懂,有没有c语言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的还是汇编的好吧,c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