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LDO稳压芯片

楼主:
请高手推荐一款LDO稳压芯片,输入为3.3V~10V,稳压输出为3.3V或3V,并且是低功耗的,谢谢!

网友:
1、缺电流容量要求;
2、最低输入是3.3V,输出也想要3.3V,用LDO可没门哦。

网友:
系统功耗要求为1mA以下,所以LDO能提供1mA就足够了,输入电压有可能在3.3V至10V之间任何一个值,系统只需要3.3V或3V供电就可以。

网友:
下了看看,谢谢分享哦

下了看看,谢谢分享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中国软件工程里有许多啦,你可以到那里面去看看!
http://www.rjgc.net/

网友:
http://www.rjgc.net/uchome/space.php?uid=9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