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一般在哪个行业用的最多

楼主:
请各位兄弟姐妹们帮我个忙?给我介绍下那些公司用的继电器比较多?

经济

经济

网友:
:Q 您发的图片好象是开关电源的图片吧?上面没有继电器.继电器根据应用场合不同,有很多种规格型号..........

网友:
输出接口电路最多啦,一般的控制电路板都用到

网友:
继电器根据应用场合不同,首先考虑所应用的功率,然后再看开关接点数量
有很多种规格型号。。。
与你应用的场合有很大关系。

网友:
呵呵

我这里有很多我们设备拆下来的继电器。各种型号和用途的都有。主要分二个大部分:一是线圈的驱动电压,二是接点的耐压以及电流。 我们平时用的是松下和欧姆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