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407 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
dsp2407  自身的外部中断接口好像就是xint1、xint2两个吧!若要实现同一级别的四个外部中断,咋办啊?

网友:
四个信号取与输入到INT1上,同时将这四个信号输入到四个IO口上,进入中断后再从IO口读取状态,判断到底是哪个信号的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提议!我的想法是:是否可以进行外部中断的扩展?(单片机中好像可以!)因为我们设计的电路中用到的传感器较多,不宜采用您提供的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大家关心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DSP本身有PIE模块,你想你把对应的信号放在一路上,可以支持八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