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分
孙树宾

楼主(2009-07-19):
摄像机的集中供电有什么缺点?咋么解决?
不同的摄像机采用集中供电时会发生什么问题?我发现有的摄像机画面暗淡。摄像机电源电路是怎样的结构???????????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请高手指点.。。。
安防
摄像机

网友:
是吗?
你的摄像机都是12V或24V吧?摄像机一般都是有一级三段稳压。输入阻抗不太一样。

网友A(2009-11-24):
路过,先顶几下,旁边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