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讨论

楼主:
如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讨论什么?画谜?骑马也得有个说明吧???

网友:
讨论什么?画谜?

网友:
貌似  要用12伏电瓶 点亮  普通白炽灯?
还是 36伏矿灯?
没有点亮?要是  需要逆变器,尽可以说,看样子 只是 个电容器+开关。。。?

网友:
逆变器 至少  需要  变压器吧?电子线路  就不必说了。。。。
看来  这个太简单。。。不像
要是   12伏   别棍 白炽灯   一般 还真不好找。一般  小型 照明灯泡 可以用。

网友:
一个电源、一个转换开关,两个灯泡
……额,讨论个什么?

网友A:
用电容、电感做成一个谐振电路,通过线圈吸合或切换触点,用线圈(楞次定律)产生的高压点亮高电压供电的灯泡。
跟最原始的电鱼器原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容、电感做成一个谐振电路,通过线圈吸合或切换触点,用线圈(楞次定律)产生的高压点亮高电压供电的灯泡。
跟最原始的电鱼器原理一样。

线圈也太小了吧?又太细。。。功率肯定不足。。。首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