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IY示波器数据采集板器件的选型问题

楼主:
大家好:

我们正在进行数据采集板的设计,因为没有试验平台,很多事情只能靠理论分析。所以有些问题请教:

1.0~20M的信号,测频用什么整形电路?你们有典型的电路参考吗?最好器件比较常用且便宜。

2.触发电路选用什么型号的电压比较器比较好(0~20M的输入信号)。

想听听大家的建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两种电路都是基于电压比较器的,ANALOG DEVICE 和 MAXIM公司都有很多种选择.建议自己选择元件. 推荐用于触发电路的比较器.ADCMP561. or A general-purpose LM361 could be considered. (http://www.national.com/ds/LM/LM161.pdf

网友:
先顶一下,看了一下LM161资料,Guaranteed high speed: 20 ns max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一下专用的高速比较器AD8564它有7ns 的比较延时,非常适合楼主是用。资料在网上都有。

网友:
对于测频率,是不是不用专门的硬件电路,通过将采集到的数据进行软计算也能得到频率值,因为采样间隔时间系统是知道的,虽然有时不是很精确,没有整形后再计频率或计时间的方法来的精确。

网友:
我感觉还是用5楼的方法好,不需要加测频的硬件电路,

网友:
不明白,示波器为什么要整形电路

网友:
电路会有干扰的
不适当整形下怎么行的??

网友:
我也在纠结整形…………  LM361不知道给不给力

网友:
这个帖子很久了,还有人顶起来,我想发表下我的观点。

选用新器件,本来没有什么坏事,可以肯定的说,新器件是老器件的性能的改进,这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新器件带来的是成本的提高,商家没有一个是傻瓜,它们以赚钱为目的,或者说,这是它们的主要目的。

如果能用分立元件解决的,绝不用IC,这是我的观点。

作为29MHz以下的信号整形问题,有逻辑门电路(或者高速逻辑门)-----这是通用的器件,相对便宜一些;但最便宜的是用个三极管就可以搞定的事,不要为这事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