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绕制

楼主:
本人初学开关电源,制作正激式DC-DC变换时,发现负载带重负载时电压会被拉低,怀疑是变压器的绕制的问题,带重负载时有时能听到变压器的“吱吱”声,此时负载的电压值就没有下降,想知道原因,请大家指教

网友:
大家帮帮忙好吗?先顶一个

网友:
变压器次级用多股线并绕,还要注意磁芯气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输出大功率时变压器还是有吱吱的响声。可能是线圈没绕紧,或是气隙处理的不好。

网友:
能具体介绍变压器怎么制作吗?

网友:
能具体介绍变压器怎么制作,我也想学一下啊!

网友:
能具体讲讲怎样绕吗??
特别是怎样计算匝数比!!
例如:我要做一个升压开关变压器,初级输入电压为18V次级电压为36V!
输出电流要达到2A!!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我想做个电源的设计   也用到了变压器的绕制,但我不大懂,能不能加qq好友谈一下     我的是503731387     加好友时写上123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