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接TL494,让单片机来控制TL494产生不同占空比的PWM波??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刚接触开关电源,看了TL494的手册老半天,但还是不明白,单片机怎么控制TL494产生不同占空比的PWM波?? 越详细越好!谢谢各位!

网友:
是通过输出回路取样电阻反馈回来的电压与TL494的参考电压进行比较根据差值电压来改变占空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是怎么实现的?我的意思是如何通过控制电压来改变占空比的,控制电压就是指输入给494的直流变化电压!!!!

网友:
直接用单片机不就可以了

网友:
把误差运放的反相输入端接DA,当然DA就直接用单片机来控制其电压。把误差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接反馈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2楼说的比较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