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实现大容量数据采集储存

楼主:
长期以来,以Flash Memory为存储体的SD卡因具备体积小、功耗低、可擦写以及非易失性等特点而被广泛应用于消费类电子产品中。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价格不断下降且存储容量不断提高,它的应用范围日益增广。当数据采集系统需要长时间地采集、记录海量数据时,选择SD卡作为存储媒质是开发者们一个很好的选择。在电能监测以及无功补偿系统中,要连续记录大量的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以及时间等参数,当单片机采集到这些数据时可以利用SD作为存储媒质。本文主要介绍了SD卡在电能监测及无功补偿数据采集系统中的应用方案。
通讯模式
SD卡有两个可选的通讯协议:SD模式和SPI模式。SD模式是SD卡标准的读写方式,但是在选用SD模式时,往往需要选择带有SD卡控制器接口的MCU,或者必须加入额外的SD卡控制单元以支持SD卡的读写。然而,AT89C52单片机没有集成SD卡控制器接口,若选用SD模式通讯就无形中增加了产品的硬件成本。在SD卡数据读写时间要求不是很严格的情况下,选用SPI模式可以说是一种最佳的解决方案。因为在SPI模式下,通过四条线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数据交换,并且目前市场上很多MCU都集成有现成的SPI接口电路,采用SPI模式对SD卡进行读写操作可大大简化硬件电路的设计。
虽然AT89C52不带SD卡硬件控制器,也没有现成的SPI接口模块,但是可以用软件模拟出SPI总线时序。本文用SPI总线模式读写SD卡。
结束语
实验结果表明单片机使用12MHz的晶体振荡器时,读写速度和功耗都基本令人满意,可以应用于对读写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本文详细阐述了用AT89C52单片机对SD卡进行操作的过程,提出了一种不带SD卡控制器,MCU读写SD卡的方法,实现了SD卡在电能监测及无功补偿数据采集系统中的用途。

网友:
SD卡开发

采用SD卡作为存储装置,已经成为大容量数据存储器设计的首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以往控制SD卡通常合用ARM内嵌操作系统控制,系统庞大而复杂,工作稳定性也是问题,硬件成本高,且普通开发人员难以掌握,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特别开发了使用 51单片机来驱动控制大容量SD卡的开发学习套件。SD卡开发学习板提供详细的C51源码及注释,电路原理图,外围芯片资料,设计参考资料等你设计所需的资源,只要你有最基本的C语言基础 ,花几天时间看看教程及程序,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修改程序代码,并下载到学习开发板上,运行程序,看看你修改的程序是什么样的。使用乐诚的开发板,会让艰涩的开发变得无比有趣,赶快购买乐诚开发板尝试吧。

     商品定位

     SD卡开发学习板专为单片机初学都设计,在校师生、单片机爱好者、单片机专业人员

均可以在此学习板上进行学习。(欢迎师生或学校团购)。

      硬件资源

1.  CPU采用STC89C54RD+

     4V~5V工作电压,16K FLASH程序存储器,1280字节SRAM,3个定时器,串口,32个I/O,兼容AT89C52等51内核单片机。

2.. 最大支持2G Byte SD卡

    2G以下的SD卡,Mini SD卡,开发板的驱动程序均支持。

3.  YM12232F液晶显示屏

    内置8192个16*16点汉字库和128个16*8点ASCII字符集图形点阵,可以显示图片,图形。

4.  四个功能按钮

    可以设置成8个状态,调试软件或设计成功能健。

5.  RS232接口

    该接口接上电脑的串口,通过下载软件,可以下载编译好的新程序,也可以作为串行通信接口传输数据。

    接口

1.  标准DB9串行接口

2.  自弹式SD卡坐

3.  空闲I/O口插针引出

4.  四个按钮,为你提供四种状态的输入控制

5.  液晶屏数据接口及控制端口

      软件资源

★   提供版主调试编译好的的 C51源程序,主要的软件功能模块包括SD卡检测,卡内文件数据读取,创建新文件,向指定文件中写数据,删除文件。

★  支持WINDOWS兼容的各种文件类型,可软件修改文件类型。

★   提供完整的程序代码,包括SD卡全功能驱动程序,串行通行程序(可以把指定文件的数据通过串口传输到电脑的串口调试软件中查看),液晶屏驱动程序,汉字显示,切换等功能,键盘的扫描程序代码。

★   提供开发板学习教程,快速上手指南,包括开发工具软件的参数设置,操作流程,下载方法等。

★   提供破解版的 KEIL 开发工具软件。

★   提供PROTEL 99SE 版本的原理图文件。

★   提供PROTEL电路板设计软件。

★   免费赠送单片机C程序设计源码大全,包括串口程序设计,USB程序设计,定时器程序设计,A/D转换程序设计,网络扩展接口设计,PWM程序设计等等。

      实验项目

1.  学习如何让程序自动检测SD卡座中是否有SD卡插入实验项目

2.  学习如何在空白的SD卡中创建一个*.txt文件(文件名在C51程序中自定义)实验项目

3.  学习如何用程序自动删除一个*.txt文件实验项目

4.  学习如何向指定文件名的文件保存数据实验项目

5.  学习如何从指定文件名的文件中读数据实验项目

6.  学习如何将数据从CPU串行口发送给计算机上运行的《串口调试软件》接收实验项目

7.  学习如何在带汉字库的液晶屏上显示汉字,汉字显示位置调整实验项目

8.  学习单片机如何读取外设信息,按钮信息输入实验项目

9.  单片机I2C数据通信,读/写E2PROM中的数据实验项目

10.单片机驱动蜂鸣器实验项目

11.单片机读写万年历时钟芯片DS1302实验项目

12.单片机驱动一个继电器实验项目

◆   STC单片机无需仿真器,直接通过专用软件从串口下载程序代码到芯片,下载完成后,程序自动复位启动。

      销售清单

1.  SD卡开发学习板一块

2.  5V开关电源

3.  串口延长线一条

4.  配套光盘一张:开发教程,常用开发工具软件、学习板电路图纸、全部示例程序、相关芯片资料、入门资料

*可选配 1G Byte  金士顿 SD 卡(加30元)

*可选配 12232F(7 X 2) 带汉字库液晶显示屏(加40元)

保修说明:SD卡开发学习板自寄出之日起,一年内所有器件免费维修(人为损坏除外)。期间产生的快递费用由用户支付。

              凡购买我公司产品,我们将长期免费提供技术支持及资料下载服务

八、联系方式

    服 务 热 线:  020-88378279
                   020-82313702

    QQ在线咨询:  493743672                                      单片机QQ群:72251561

   乐诚科技:http://www.lcemb.cn/Index.html

网友:
大容量数据采集储存

[产品简介]

     工业现场一般需要数据采集器完成各类数据采集任务。实际应用中要求数据采集器工作可靠,成本低廉,操作简单,便于数据收集和分析,既能与PC机联机工作又能独立采集储存数据。

     数据储存器由高度集成处理器C8051F340为主控制器件,采用SD卡存储技术设计一款低成本、便携式数据储存设备。该数据储存器可与PC机共同实现数据采集与分析,也可长时间独立工作于工业现场,并将采集数据存放于大容量SD卡(支持现有的最大SD卡 16G),便于数据收集并利用计算机分析。该数据储存器仅采用C8051F340一个主器件,结构简单,功耗低,性能稳定,体积小,成本低,现已成功应用于远程电力监控,远程数据采集, 水污染监控 气象数据采集 远程抄表 环保局数据采集等领域 不需要任何布线就可以为你解决野外数据储存的难题

[系统资源]

   (1)核心器件C8051F340内部采用流水线结构。指令运行速度高.指令运行速度比一般的89C51系列单片机提高了大约20倍. 可达48MIPS指令运行速度,满足高速操作SD卡的功能要求。

   (2)具有8个8位I/O端口。除满足数据采集需要外。有足够的口线用于单片机与SD卡的连接。

   (3)具有可扩展的中断系统。支持22个中断源.2个优先级,其中就包括SPI接口产生的中断。

   (4)带有模拟多路器的10位200 KS/s的单端/差分ADC;精确校准的12 MHz内部振荡器和4倍时钟乘法器。

   (5)片内存储器包括64KB的Flash、和4KB的XRAM。不需要扩展存储器.就可以满足文件系统的建立和访问SD 卡的需要。

   (6)3.3V的工作电压,与SD卡工作电压兼容。

   (7)具有SPI 硬件接口。可与SD卡的SPI 总线很好接口。
        C8051F340单片机的SPI串行接口的主要特点如下:全双工,三线同步传输,即在发送的同时也能接受;可以工作在主机方式或从机方式;主机最大数据传输速率(位/秒)是

系统时钟频率的1/2.因而最高可达10Mb/s;SPI位传输速率可通过编程选择。

   (8)可实现通过JTAG接口的在系统调试。方便系统的开发。

   (9)自有的BOOT在线升级系统,可远程升级系统程序。

[产品特点]

     ★ 系统硬件结构简单,集成度高,可靠性好,功耗低,体积小(95*75*25mm),便于携带是理想的数据储存设备。

     ★ 由串口采集数据,存储到SD卡中,使用的是FAT32文件系统可以支持现有的最大SD卡即16G。

     ★ 提供全透明的数据传输。用户不用关心复杂的协议,通过RS232全透明接口,让你的设备能够随时随地接入,就可以进行数据的储存。

     ★ 支持SD卡即插即用。电路每次上电,储存器将在SD卡中自动创建一个文件夹,然后在文件夹中创建一个数据文件,用户要存储的数据就存在这个文件中。

     ★ 文件夹的命名采用顺序编号排列,比如,第一次上电后,系统创建额文件名为DATA0001,则下次关机再开机后,系统创建的文件名为DATA0002,永不重复,避免数据被覆盖。

     ★ 数据获取方便,只需要把SD卡弹出来,用读卡器插到计算机的USB口上,从U盘中拷贝出数据即可。

     ★ 使用简单:只需将RS-232串口数据线和5V电源(支持电池供电)输入即可。

     ★ EMC抗干扰设计,适合电磁恶劣环境应用、适应低温和高温工作环境、永不死机。

     ★ 提供的RS232通讯接口,波特率可选择,从300bps到115200bps。

  QQ在线咨询:  493743672             MSN: lechengdz@126.com

    联系电话: 020-88378279    13422219273

    乐诚科技:http://www.lcemb.cn/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