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在一个比较喧闹的环境中只能捕捉到自己说话的语音

楼主:
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中比如闹市中,用什么传感器只能捕捉到半径很小的一个范围内的声音(也就是自己说话的声音或者是距离自己很近的人所说话的声音),查了很多相关资料能不能从说话人的声波波段出发?或者是从近声场和远声场出发?    请求有了解相关的人共同探讨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抗噪型的话筒呀!还有高指向型话筒!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抗噪的麦克风一般都是那种分多个频段进行滤波,我想要的是那种效果在捕捉声源的时候就能达到效果,不需要在麦克风的扩音过程再进行一系列复杂的滤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刚查了一下资料有很大的启发

网友B:
关于楼主的这个话题我曾经还有过一点思考:当时我们在大教室上课,老师的话筒里边老师能串入教室的背景噪音,噪音被放大后导致扬声器输出的声音模糊不清,我当时就想解决这个问题,考虑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有两种方案是有点可行性:1.设置两个咪头,一个放在老师讲台上,专门采集老师的语音,另一个放在讲台以外的地方,用来采集环境噪声。然后将环境噪声信号求反,和老师语音信号相加,那么输出的信号中环境噪声信号就会减掉很多。这个办法我没事实现过,只是停留在想法上,我觉得行得通,你可以试试。2.语音识别技术。这个比较麻烦。我是学电子信息工程的,所以当时对信号分析与处理了解一点,考虑过这种方法。先把自己声音信号采入,进行分析处理,提取特征参数,建立一个数学模型。然后根据这个模型做一个数字滤波系统,不符合这个模型的信号全部被率除掉。这个不定声音信号的识别我当时也看了不少书,是可以实现的,但是难度相当大。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这种芯片。固定声音的语音识别这个凌阳的单片机就具有这个功能,当时还做过实验,就是录一段话进去,只要你说相同的话,扬声器就能输出,其他话都不能输出的。你可以看看相关语音识别的书。
呵呵,就说这么多,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记得很多年以前看到过有关抗噪话筒的结构!原理如下图?由于远声场到达话筒的时间差非常小,可以看做互相抵消?!近声场相对时间差非常大!?所以这种话筒只接受近声场信号??(注意话筒的结构是前后都有开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单从时间差考虑,那声强的问题是否也要考虑。能不能从声波的接收中使用单指向性的麦克风原理来制作话筒?  这种前后开孔的话筒具体的实物制作上是不是不好操作。

网友:
是不是人的耳朵就相当于是这个话筒的前后所开的孔?那么就是用时间差给声场定位的问题吗? 强度差越大,表明音源越近,定位越清晰,但是声场越小。反之,那就是强度差越小,表明音源越远,定位越不清晰,但是声场越大。这句话是否正确

网友:
人的耳朵也听不清楚,没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时间差能够确定声源的方位角,而强度差能够确定声源的距离,按照六楼的说法也许还真能够实现,不过话筒的精度估计也没有多高。如下图,人的两耳就相对于这个话筒的两面。

网友:
如果你只从硬件方面考虑,那解决的方法就狭隘好多。。。。你可以考虑下软件滤波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从软件滤波,按照普通的话筒可以采用多级滤波,但是这样就工序很复杂了,我打算是做出这样一个话筒,单是从近声场捕捉声源。再经过放大信号,从成本上节约,而且效果上也不能太差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并不复杂!我提供的图纸哪个声音受体就是普通的压电陶瓷片!在话筒腔的前后开几个同样的孔洞!就可以实验了??

网友:
好多学问 ,向大家学习了,就我只能灌水:L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有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我有个具体的其他方案向和你讨论一下,给些提示,谢谢

网友:
我有另一个想法是 打算在话筒里做个小的抛物面,是用来聚集小范围内的生源,再把这个声波反射聚集到那个压电陶瓷片上,这样的接收效率要高些而且能适用的范围也比较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你的信任!利用抛物面来增强声音方向或者强度当然可以!不过要有一定的面积才能有效果?见过一种高指向高灵敏的声音接收器,它是用一个直径500--600mm的透明材料组成的抛物面?前面提到的方法还是先做个实验测试一下效果如何吧!(我没有实验过)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这个图也只能说明人的耳朵是怎样完成声音定位的!有关声场定位测试是用了一个模拟人头!在两个耳朵洞里放了两个话筒进行测试的!记得在测试立体声展宽电路效果时就是用的这个模拟人头??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一般的话筒结构(动圈式,压电陶瓷式或者驻极体)都是在震荡膜后面都是封死的!!可是有一种老式速率式(或者叫泊式)它的抗噪声情况非常好!!它的信号输出就是只对近声场!?原因就是它的结构前后都有声孔(好像不分前后)??只因为灵敏度太低及容易损坏,被淘汰了!!不过它的这种特性值得参考??供你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老式的速率式话筒就是我要找的那个捕捉近声场的装置了,就是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比如原理和具体的构造。只要能捕捉到近声场的声源,把远处的噪声给隔离就到达我的目的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网查了一下!居然还有这种话筒?叫铝带式话筒(麦克风)?你自己百度一下看看吧!

网友:
参考背景

很早以前就有这类话筒产品。介绍两种:一种叫做压差式话筒,曾经在公共汽车上使用,售票员(乘务员)用它来报站;第二类就是喉头话筒,最常见用途就是坦克兵通话。后者的使用不是那么舒服的,前面的那种在使用上也有“必须靠近--甚至是贴近讲话人的口”的要求。但是就楼主提的要求,压差话筒可算是个不错的、经济的方案。
实际上目前定向话筒基本上可以满足一般的抗噪要求。

16楼的方法不错,就是利用声“聚焦”的方案,很早前一些发烧友就用它搞类似美术“写生” 的音频“录生”,例如在乡野夜色中记录蟋蟀等秋虫的鸣叫,也是蛮有意思的。

至于用电路处理的就是抗噪声技术,简单原理就是利用话筒接收噪声信号,然后利用功率放大器推动扩音系统,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与实际的噪声反相叠加,来实现抗噪效果。合理地使用这个技术于话筒拾音也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实用意义不大。
近年来有些采用数字智能型的话音采集(实际上可以叫做对象提取)技术。

这里强调一个问题,任何技术方案的提出,都是以实际应用目的为前提的,必须注意应用的针对性。例如售票员使用的,和用于刑侦的区别就很大,它们各自所采用的技术以及付出的成本自然会有很大差异。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原来有个想法就是想在话筒的前端也就是接收声源,采用只接收到近声场的声音,而直接屏蔽了原声场的声音,这一近声场的声波直接传到麦克风的内部,直接使传感器探头的前端振动(主要是一层特殊材料的薄膜产生振动),如图。如果使用以上的方法那么就必须在这层薄膜之前就得处理声波,而我所需要的就是整个过程尤其是在到达这个薄膜的时候必须是声波,薄膜后的系统组成主要就是把声音还原出来。这个薄膜的作用就是利用声波使之振动,给LED发出的光线经过薄膜后产生光调制。从而可以直接把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再经过信号处理还原成声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想法在后面有说明并且有个原理图

网友:
我考虑能否用锁相放大器做,通过两个mic把信号采集过来,然后通过信号处理中的相关算法,做一个锁相放大器。把人的声音从噪声中提取出来。
我的一个老师曾经用这个办法做了个火车旁两个人对话彼此能听的很清楚的东东

网友:
据说光电鼠标也是用的相关技术实现的,这个问题还真的很有技术含量,向楼上的前辈学习中

网友:
可在强噪声环境中清晰拾音的高保真话筒参考电路!

网友:
以前上学时学过相关,据说这是从背景中取回雷达回波的技术基础,也许这个可以用于后续数字处理程序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并不复杂!我提供的图纸哪个声音受体就是普通的压电陶瓷片!在话筒腔的前后开几个同样的孔洞!就可以实验了??

压电陶瓷片直径越大输出信号越大,而且采集到的语音信号动态也越大。

(上周我刚用直径35mm的改装了3台船用增音型声力电话,效果很好)

只是在配合功放使用的情况下,一定要加带通滤波器,否则非常容易啸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楼主的这个话题我曾经还有过一点思考:当时我们在大教室上课,老师的话筒里边老师能串入教室的背景噪音,噪音被放大后导致扬声器输出的声音模糊不清,我当时就想解决这个问题,考虑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有两种方 ...

用两个一样的动圈咪头加一片NE5532N,一半接成差动放大抑制噪音,另一半选择语音频段提升增益,效果很好,记得是92年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