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摄像头闪烁的解决办法

楼主:
关键字:微型摄像头
    微型摄像头容易出的毛病复变化,引起闪烁。比如在做演示试验、检测时、摄像机安装位置较低,有物体近距离遮挡摄像机时。 那么如何解决微型摄像头这一问题呢?同一型号产品中,阈值也是不一样的,存在着离散。更换一具产品也许问题就解决了。由厂家提供设计阈值不同的产品,进行更换。采用阈值设计参数较高的产品,出现闪烁的可能性少一些。
    1. 改变阈值。
    改变照明的强度、角度。
    稍微改变一下微型摄像头的安装角度,上下左右动一下,摄像头探测器探测到的照由使用的环境,用户的喜好,设计人员考虑各类因素的重要程度的不同,各生产厂家的产品是不一样的。如20,10,5Lux.等。阈值高的则开启时间较早,有可能微型摄像头还没有进行彩色到黑白的转换,红外灯就开启了。这会有三个方面的不利: 一是延长了微型摄像头红外灯的使用时间,影响产品的使用寿命;二是对还能产生彩色图像的情况开启红外灯,会造成这时的图像质量下降;三是在彩色图像上产生红外眼(红外眼也是由原理决定的,人们所不愿看到的现象)。阈值低则有可能在需要补充照明的时候,红外灯不能及时开启。
   微型摄像头为什么会出现闪烁的情况?如前所说,摄像头当照明强度低于阈值时,红外灯开启发光。高于阈值时则关闭。度就会有不少的改变,就会离开阈值附近,从而解决闪烁问题。现在的普通微型摄像头,一般采用光敏元件来探测所处环境的照明强度,根据设计参数中确定的阈值,产生控制信号,实现红外灯的开启。阈值的高低,我们考虑一下,照明强度稍低于阈值时的情况:光敏元件探测到照明强度稍低于阈值,控制红外灯开启发光-----红外灯发光后,探测到的照度提高(加上了反向回来的红外光),并且超过了阈值,控制红外灯关闭----导致探测到的照度降低,再一次控制红外灯开启。如此往复不停,造成图像的闪烁。出现这种情况,是原理上的原因,不说是正常的,至少不是产品的质量问题。
    2.改变环境光敏元件探测到的环境照度稍低于阈值是问题产生的条件,有二种情况
    一. 黄昏时候的某一时点,一小会时间,出现这一问题,如果不想增回成本,采用一般的心片,我们的想法是,跟用户讲清楚原因,容忍它。
    二. 对于照明强度稳定的情况下出现这一问题,是必须予以解决的。
    3。采用高质的低照度具有背光补偿防强光的摄像机心片,特别是专用的IR镜头;另外,附近有人或其它物体对红外光进行反射时,会造成探测到的照度反
    这不是问题,微型摄像头处于正常的安装位置时,此现象自然就没有了。如演示时,只要注意不要让红外光从很近的距离直接反向到光敏元件上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