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540的使用问题

楼主:
用IRF540导通一个12V的电路,在PROTEUS上设计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电路,D端接12V,S端接负载,G端加4-10V电压,仿真时不知为何IRF540皆不导通,想不明白,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接反了??或者控制反了??

网友:
没有,非常简单的测试电路而已,如果接反了,就无论如何都导通了,这里怎么发图片?

网友:
RT

就是这个测试电路了。

网友:
当然不通了

VGS:>4V没错,可你把VS的电位抬高了。

网友:
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的VG都是4v,第一张导通了,看不明白我也不想多说.

网友:
谢谢hhy,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现在又遇到问题了,我用IRF540想做个BUCK型降压电路,用单片机输出10KHZ的PWM波到它的G端,D端接电源,S端接负载。可看了hhy的回答,我是不是还必须在它的G端做个升压电路?或者有什么集成驱动芯片?或者是否应该改用PMOS功率管?唉。。。不好意思,第一次设计,头大的很。

网友:
如果你真想用N沟道的的确要升压,是否可以考虑用P沟道的。还有输出应该是推挽。单管的开关由于电容的放电在低负载时电压是不稳定,10K的PWM时间好像低了这样的你电感量要得很大。我是做射频的这些只是一点看法希望高手出现。

网友:
好东西,让我学了不少,再接再励

网友:
谢谢hhy,让我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