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解码的无线遥控开关

楼主:
 431M无线遥控发射、接收电路极为简单,制作容易,用途广范。但有时候需要特殊的遥控控制时,又不方便用通用的无线解码芯片。这时可以考虑采用单片机解码或编码来代替通用的编解码IC(PT2262/PT2272)。
  这里介绍一种采用单片机作解码的低功耗、低成本的无线遥控电路,直接采用AC220电源供电,输出也是AC220V。

  附件是此电路的电路图,接收模块采用超再生成品模块,体积小,电路简单,材料成本约3元。根据控制功率的大小选择合适的可控硅,图中的可控硅型号为最大工作电流1A,如果选用大电流的可控硅时,除了考虑散热以外,因其驱动电流较大,还要加大电容C1的容量。
  采用8脚的单片机,内部振荡、内部复位,单片机约1元。因超再生接收电路在没有收到发射信号时,也会输出杂波,所以在采用软件解码时要充分考虑抗干扰。这里单片机只有一路输出,实际可以设定最多5路输出。这个电路也只是作为一种应用,如果被控制的负载可以直接采用直流电,例如LED灯、白炽灯泡或有些电子节能灯,就没有必要采用这种交流输出的电路了,因为直流输出的电路会更简单!
  这里我没有贴出单片机的源程序,因为我是采用的冷门的单片机,代码与一般的单片机都不通用,仿真器与烧写器也是专用的,所以贴出来也没多大用。如果有需要写好程序的单片机的朋友可以与我联系。QQ531521080

网友:
非常地感谢了,下了学习一下

网友:
居然占了沙发,哈哈哈哈

网友:
431M 单片机解\编码无线遥控发射、接收电路

网友:
为什么代码与一般的单片机都不通用啊

网友:
单片机不同,功能就不同。就像不能用PIC的程序去控制51一样,就算同一个牌子的单片机,但型号不同程序也往往是不一样的。

网友:
感兴趣,下了

网友:
下了学习一下

网友:
看了介绍,学习了

网友:
里面有没有单片机的程序啊.如果有就最好.

网友:
学习下,不知道是否有用

网友:
软件编程方法介绍一下啦!

网友:
楼主最关键的东西都屏蔽了哈

网友:
学习了:D :D :D

网友:
学习

非常地感谢了,下了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电路精辟,学习了,我做的是RX3140的FSK解码,用单片机编码,RX3140接收,单片机解码。

网友:

发来看看 yzw3075@163.com 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载来学习,谢谢提供分享

网友:
这款单片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这种形式静态功耗一般是多少?要知道这可是整天工作着的呀

网友:
看了介绍,学习了,谢谢!

网友:
有源码程序吗?